如何实现高精度实时时间?

楼主(2007-09-06):
不知道有没有高精度的时间芯片,可以达到0.1ppm/天,

我估计没有,如果有,请各位赐教.

ocox+时间芯片,应该可以得到高精度实时时间。不过功率太大,有没有其他什么办法啊

网友A:
用普通的时钟芯片配合专用振荡器即可

Dallas有,或者利用GPS或授时台信号取得时钟。

网友B:
用原子钟怎么样?

成本高了点,精度绝对的高。

楼主:
高精度的便携电池系统,,原子钟功率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C:
LS:你真的认为“原子钟”是谁都可以拥有的。

网友A:
大家还是别拿初哥开涮了

    虽然楼上几个帖子可以称得上是21IC年度冷幽默。

    高精度时钟基准无法实现微功耗,首先要合理的确定指标,不切实际的高攀是自找麻烦。
    前面所及Dallas(MAXIM)的时钟振荡器有较低功耗的,但精度不满足,另外可以考虑采用GPS或授时中心的时基信号。

网友D:
主板上要求20ppm即可,要这么高精度干啥?

楼主:
我是想了解些rtc芯片,请教什么rtc可以外接ocox钟振

还有些温度补偿集成晶振芯片,功率几个mw级,不知道实现原理是什么,反正标称1*e-9,是国内一个研究所的产品,不知道真假。
另外,ocox是有100mw级别的,使用在电池系统中,问题不大。

使用的环境有限,gps是不行的

楼主:
还有TC-OCXO,功率也不大,电池系统也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