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楼的兄弟不知为何会有这种看**

楼主(2007-09-08):
公司里的新手认为AD转换的分辨率(LSB)的计算应该是参考电压除以AD转器的量程减一。如8位的AD,应该除以256-1=255,12位的应该是4096-1=4095,而不应该是256和4096,理由是8位的全量程只能被分为255份,12位的只能被分为4095份,当时听了,觉得有理,甚至觉得自已以前的除以全量程即256,4096的认识错了。上网查了资料,两种说法都有,于是仔细研究了一AD转换器的手册,然后才发现,这是因为没有仔细看资料所犯的错。其实,AD转换器在输出全1时,即全量程输出时,对应的输入电平并非AD的参考电平,而是参考电平减一个LSB!因此,1LSB=参考电平/256!新手认为的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因为把测量的全量程与AD手册上的全量程概念当成一样的了,这两概念是不一样的。测量的全量程是AD能表示出的最大输入电平,而AD手册上的全量程电平是指参考电平。这个错误认识是大家常犯的。在此指出。

网友A:
嗯???我还真不知道,非常感谢楼主大人!

“于是仔细研究了一AD转换器的手册,然后才发现,这是因为没有仔细看资料所犯的错。其实,AD转换器在输出全1时,即全量程输出时,对应的输入电平并非AD的参考电平,而是参考电平减一个LSB!”

哪个文档里说的?能否告知或E-mail一份?非常感谢!
cnchip#163.com

惭愧惭愧啊!再次感谢!

楼主:
AD0809和MAX191的PDF中都有,191的更详细

楼主:
实际上这个问题带来的误差很小,所以很多人都没注意到。

网友B:
早就说过了:一个LSB的误差是必然的

考不考虑这个问题都存在

而且所有的手册也都是这样写的啊

网友A:
xwj老师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啊?或者简单说一下?

楼主:

1LSB的误差不可避免?还所有手册都有说明?我怎么没看到过。奇怪了!

网友C: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D(2025-06-23):
楼主  LSB是多大?  你好像搞错了  比如说8位ADC  只有0~255的采样值,有多少个LSB你掰着手指头数一下,是不是最多只有255个;而且 你自己也说了  255对应 的采样输入电压是参考电压减一个LSB , 照你的算法 分子分母 一个减少了一个LSB,  一个还增加1个LSB  这不是差距更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