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监控摄像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7-09-10):
碰巧有人送我一个监控用的可变焦的摄像机,220V供电,控制部分有三根线,聚焦,变倍和公共端,不知这三根线通过什么方式控制摄像机,电压?还是通讯协议?PELCO协议?
麻烦知道的提示一下,呵呵,要是有协议可闲暇无事的时候写一个。
多谢了。

网友A:
你拿一个万用表的电池试试看

网友B:
这可不好说

有内嵌控制器的,这类摄像头采用协议通讯,不同厂家的协议不同,但低端的是没有控制器的,直接给电源驱动电机操作,方向由极性决定。

楼主:
我实验一下看看,谢谢了,有了结果我会告诉大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