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个棘手的问题,请高手出招。

楼主(2007-09-11):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都不能接触,那不要悬浮在空中工作?

网友B:
是不是高压“?

高压的话,可以测漏电流间接估算阻值

楼主:
是这样滴

因为那个器件是要卖给消费者的,卖之前要测量其是否合格,那两个极就是炭极接触后留有痕迹是不行滴,当然消费者用的时候肯定是要接触的,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两个炭极就像电视或空调遥控器按钮下的导电极一样,只是俺们的电极上没有涂胶。
这个器件单独存在时无电压无电流就像一个电阻。

网友C:
什么东西约?

神秘西西的,别人什么帮你嘛?

网友D:
不切实际的想法

必须接触,避免留痕有的是办法解决,非接触测量,等n年以后再说吧,科幻电影里倒是有这项技术。

网友E:
增加两个测试电极就可以

楼主:
re:7楼STYCX

“增加两个测试电极就可以”怎么跟那个器件的两个炭极相联呢?但是还要遵循俺上面的规则,难啊。
RE:5楼谈的元,俺在4楼自认为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不明白之处请指明。
RE:6楼CHUNYANG,接触式的测量俺们一直在做,毕竟生产好几年了啊,只是想不出更高明的办法,嘿嘿。

网友A:
水银,但有毒

网友F:
导电橡胶

50M电阻,导电橡胶的电阻可以忽略。

网友G:
其实它已经接触空气了,测量加入此物之后的空中电场变化

没试过,不知精度能做到多少,且要考虑空气湿度的影响。

网友H:
增大接触面积,选软一点的材料

可以做到踏雪无痕,除非你的工件是奶油蛋糕,哈哈
或用极细的针尖

网友I:
50M欧,就算是奶油蛋糕也没问题的

网友J:
卖的时候怎么拿取?

生产时怎么办?

网友K:
用同材质的东西磨成粉末状

装在两个绝缘容器内,然后插入,测试,减去接触电阻。

楼主:
呵呵,感谢各位高手相助。

俺今天出门了,晚上回来看到这么多回帖真是高兴。
RE:10楼MAYCHANG,你说的办法俺没有看明白,俺菜。
RE:11楼厉害考虑电场了,但是俺的产品不能在湿度大的环境下存放。类似生物传感器,在使用之前合格的是两个炭极之间的电阻大于50M欧,小于50M欧的为不合格的产品。
RE:12楼TYW你老提的方案与俺的想法不谋而和,就是采取“增大接触面积,选软一点的材料”的办法解决。
RE:15楼FARSTSWORD你提的案例也不错,但把器件弄的脏点麻烦点。
再次感谢各位高手捧场,嘎嘎。

网友L:
如果是炭极的话,可以考虑生产时做大一点,测试合格后再

只需在测试时需要的两个侧面各多出很少一点即可,磨下的部分也不会浪费。

楼主:
嗯,平常人提的点子不错。

有空再做个试验,谢谢啊。

网友M:
红外线,超声波...?

温度和距离都可以用红外线或超声波来测试,不知阻值是否也可以!???

网友N:
10楼和12楼说的方法差不多

导电橡胶就是一种软的导电体,通过这个接触对你的碳级影象很小。
可以通过空间电磁场的方法,不过设备和精度要求不明确。方法是通过打大量电子在一级,在器件上得到电势,通过检测另一端产生的电势场检测。

网友O:
你这东西总在PCB上把?

在PCB上就好办,增加一点铜帛线,放两个测试孔,不接触碳层就是了……

网友P:
知道测不准原理哦? PCBW.cn

网友Q:
如果不能接触,一定得交待其材质乃至物理特性再说

网友R:
金丝导电胶

我这里就是用金丝导电胶来把BGA与PCB连接起来,可以验证主板和BGA的好坏。

楼主:
呵呵,既然大家这么热心,俺就彻底交代:-)

re:孤独泪你的建议不错,可是怎样实施哦,俺的这个没有精度要求只要求判断阻值是否大于50M欧,大于就PASS.
RE:YEWUYI你提供的点子不错,只不过要增加成本,因为俺们的产品量大。回头问问老板同不同意改方案。
RE:IC921现在就交代,呵呵。
俺说的这个器件是一个生物传感器,是跟主仪器配套使用的。
这个器件跟主仪器接触的就是俺说的那两个炭极,这个器件是个长方形尺寸大约4CM*15CM,由2层组成,最底层是俺也搞不清楚的一种合成塑料,上层的一头是引出的来的两个炭极,另一头是涂的与两个炭极相连的生物制剂,即生物制剂涂在两个炭极之间,当把这个器件(有2个炭极的一端)插在主仪器上且有血滴在生物制剂上面的时候就接通两个炭极,就产生一定的电流,利用电流来测量相关的感兴趣的东西。
生产的时候是在100CM*100CM的一大张上印几百个俺上面所说的器件,就好像咱们做的拼版,掰下来就是一个个独立工作的板子一样。每次生产时要产100大张。

网友H:
你的测试治具也够大的,1平米的针床,不要吓吾哦,哈哈

用园头弹簧探针测,100克测力不会有压痕的拉.你可用探针试一下.

楼主:
嘿嘿,也奇了怪了,怎么老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呢。

谢谢TYW俺们原来就是使用上述方案,被老板给否了。因为工人操作时老是怕接触不好用力过大,把炭极划出痕迹了。

网友H:
弹簧全压实了才100克

你应该做个限位的东东(压在不是碳极的地方),让弹簧探针只压缩一半左右(50克)
否则自已做导电橡胶探棒也麻烦

楼主:
嘿嘿,楼上果然高人

俺们现在是要做一个机械的装置用来限位,请了一个机械工,估计得做个2、3天,等用了后,再把效果通知大家。

网友S:
有点意思

跟我们生产的东西在检测上有点象
我觉得最好还是在生产工艺上下手好一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现实.
不然应该是会有痕迹的

网友T:
50g估计也不能接受.

在非光面碳晶体表面使用坚硬探头必然引发压痕.非否决是很自然的事.

网友H:
这样的话就只能增加工艺搭子了

工艺搭子可安排在板内的其他空地里,实在不行就在板外,在大拼板上测完后再拗掉,这种工艺也是常用的.
自制或定制软头探针成本更高

楼主:
嘿嘿,到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探针(平头面积大的那种)

还是沿用老方法,看来这事只能搁一搁了。

网友U:
导电泡棉

导电泡棉,表面是金属丝织成的布,中间是海棉。大面积接触,压强小。而且表面占上一点碳粉还 不会影响接触,比导电橡胶应该耐用。

楼主:
谢谢LS,没见过你说的那种,能否发个图片?

网友U:
导电泡棉

都告诉你名称了,自己也不会搜一下。懒到家了

楼主:
呵呵,谢啦。

挨点板子得到见识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