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力行业的同行们用什么运放?

楼主(2007-09-11):
如果测量精度不好,而且零漂比较高,通常是最重要的什么指标影响的呢?偏移电压?偏置电流?还是输入阻抗?
小弟在改良一个产品,老产品上用的运放是N(E)5532,非常便宜,当然各个参数指标都不高,特别是输入电阻居然只几百K!但是精度不好,而且零漂相当大。据说他曾经考虑过换一个相当昂贵的运放OPA2340,但是据说一上电就烧,最终不得已还是用了N5532。不知道各位兄台用的什么运放?不妨推荐一下,一片价格在5~10RMB,双通道的,最好是SO-8封装的,谢谢。
另外有用过OPA2340的朋友也说说什么情况会烧?
谢谢。

楼主:
等了一晚上不会就这么沉了吧?

貌似做电力的兄弟们很多啊

楼主:
既然没人理,那就请路过的高手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NE5532输入阻抗只有300K,显然是不能视为虚断的,所以我怀疑是否DATASHEET上是否出现了错误,把M错弄成了K!望高手们发表一下意见。见附图。
而且从网上还可以查得,这个片子居然还曾经有运放之皇的称号!如下是从网上搜索的一段原话:

“对于一些电脑有源音箱来说,它的应付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运放之皇5532。如果有谁还没有听说过它名字的话,那就还未称得上是音响爱好者。这个当年有运放皇之称的NE5532,与LM833、 LF353、CA3240一起是老牌四大名运放,不过现在只有5532应用得最多。5532现在主要分开台湾、美国和PHILIPS生产的,日本也有。 最好的是带大S标志的美国产品,市面上要正宗的要卖8元以上,自从SIGNE被PHILIPS收购后,生产的5532商标使用的都是PHILIPS 商标,质量和原品相当,只需4-5元。而台湾生产的质量就稍微差一些,价格也最便,两三块便可以买到了。

NE5532的封装和4558一 样,都是DIP8脚双运放,5532的内部为JFET(结型场效应管结构),声音特点总体来说属于温暖细腻型,驱动力强,但高音略显毛糙, 低音偏肥。以前不少人认为它有少许的“胆味”,不过现在比它更有胆味的已有不少,相对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了。5532的电压适应范围非常宽,从正负3V至正负20V都能正常工作。它虽然是一个比较旧的运放型号,但现在仍被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音响用运放。 是属于平民化的一种运放,被许多中底档的功放采用。不过现在有太多的假冒NE5532,或非音频用的工业用品,由于5532的引脚功 能和4558的相同,所以有些不良商家还把4558擦掉字母后印上5532字样充当5532,一般外观粗糙,印字易擦掉,有少许经验的人也 可以辨别。据说有8mA的电流温热才是正宗的音频用5532。”

网友A:
NE5532是专为音频放大器设计的

带宽比较大,输出摆动速率高,单位增益工作稳定。
音频放大,对输入阻抗要求不是很高。
选择运放,应该考虑失调电压,失调电压温度系数,偏置电流,单位增益带宽,输出摆动速率……
没有一种运放是尽善尽美的,而且指标越高价格越贵。也没有什么电力系统专用运放,应该根据你的电路需要选择。

楼主:
maychang大牛,首先感谢您的答复

不过300K的输入阻抗,用在电力系统中肯定无法视为虚断吧?
看来得找替代品了,不知道您用过TL072吗?目前双通道的运放且有SO-8封装的我只找到这款。

网友B:
虚断与运放的输入阻抗关系不大

运放一般接成负反馈,对同相放大器来说,输入阻抗是非常大的,而对反相放大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又主要取决于输入端接的电阻,不知你具体的电路形式是什么样的?

如果对输入阻抗要求很高,可以用仪器放大器,或输入信号先通过跟随器做阻抗变换再处理。

楼主:
回楼上

都是很普通的运放电路,如下图,如果一个输入阻抗不大的运放前端和反馈电阻都是K级的话,此时能否仍然按照虚断分析?谢谢

楼主:
忘了补充

图中运放为NE5532,而不是图中所显示的OPA2340

网友A:
当然可以

而且只要运放输出能力允许,这些电阻越小,越接近虚断的理想状态。

楼主:
假如信号从负端输入呢?

如下图,或者是差分模式的输入,按照7楼兄台的意思还能按照虚断分析吗?
maychang兄能否给分析一下输入阻抗对虚断的具体影响?

网友A:
反相输入几乎没有影响

同相输入倒是影响比反相输入大。

楼主:
迷惘中

我一直都是认为只有输入阻抗足够大才能认为虚断的,这下子把我近10年的观念给推翻了,感觉难以接受。
楼上的几位高手能给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不明白啊,为什么输入阻抗小了反而不影响虚断呢?”

“虚断”并不是两点间阻抗极高的意思,如果是那样就是“真断”而不是“虚断”了。
“虚断”是由于运放开环增益非常高,工作时加足够强的负反馈,从而使两输入端之间电压几乎为零而且电流也几乎为零产生的。电压为零,似乎是短路,但几乎没有电流,所以是“虚短”。电流几乎为零,所以是“虚断”。
注意,即使偏置电流不可忽略,“虚断”仍成立。两输入端的偏置电流是同方向的,而使运放工作的输入电流在两输入端是相反的。
你的电路是个反相器。运放线性工作时,由于“虚短”,两输入端之间电压几乎为零,所以即使两输入端之间接个电阻,电阻上也几乎没有电流,这就是输入电阻对电路影响不大的原因。反相输入的输入阻抗,大致上就是反相输入端电阻。

楼主:
好象想起来了,继续问

当初模拟电子技术上有,好象是跟反馈类型有关.
我们公司的大部分应用目前都是用的NE5532,简单的电路好分析,只要反馈类型是电压负反馈,即使运放本身的输入阻抗小点也影响不大,可是复杂的电路就难分析了.下面帖个图,也是我目前打算用的,请高手帮忙分析.
如图,应用中有2个运放,可以使单端信号转成一对差分信号.两个运放相对于各自来说形成的反馈很明显都是电压负反馈,可是R2把这两个运放连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反馈,那么这个反馈相对于运放1是什么类型呢?我分析了一下,好象是电流负反馈了(如果分析不对请高手指出),这样本来就不够大的输入阻抗岂不是变的非常小?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选用运放本身输入阻抗非常大的运放才行,对吗?否则就不能按照虚断来分析了吧?
谢谢!

楼主:
接上楼图纸

网友C:
楼主如果是做技术工作,还是该让自己的专业知识更连续一

已经告诉你了,不存在什么“XX行业”的运放。因为你的问题属于“专业”问题,不是“行业”问题。那个行业只是你的应用背景,跟运放的选择没有直接联系。
实际电路设计中一般也很少牵扯到“虚短、虚断”这样的问题,因为只要设计合理,几乎不会发生这方面的问题。如果要考虑,那就是定量分析器件的实际特性造成的误差,一般用仿真软件(也可推公式计算)

感觉你是一下子从最基础的课堂书本知识一下子跳到了最直接的工程问题,跨度太大了,你还需要了解许多中间环节,你要关注的问题恰好在两个极端之间。

另外,将来有一天你会明白,不分场合强调“行业”的做法有时很令人反感(当然你不是故意的,另当别论)。

楼主:
不得不说的话

我先前曾经设计过几次模拟电路,并且都运行良好,这次是因为板子已经做好了,而我又不得不做好万一N5532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准备,未雨绸缪,有错么?SO-8的双通道运放而且价格又比较便宜的不多,所以我才发此帖来问,如果无意犯了哪位大牛的忌,还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