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单片机高手指教!!!

楼主(2007-09-11):
我 想用单片机监控PC接收的数据,并通过RS232发命令,使PC控制3路电机的运动,和灯的通断情况!
程序如下:请各位指教(第一次玩单片机,帮忙改改,批评批评才能进步!)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Axis[3];
#define fosc 11.0592    //晶振频率11.0592
unsigned char Time_delay;

void delay_nms(u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n;i>0;i--)
   for(j=0;j<124;j++)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延时处理
{
 Time_delay = n;
 while(Time_delay != 0)
 {}
}
void time0_init(void) interrupt 1
{
    /* 延时2ms定时 */
    TH0 = -2000/256;
    TL0 = -2000%256;
    Read_key();
}
extern unsigned char Axis[3];
/*20个按键扫描驱动程序,横向扫描第一行:1.4 第二行:p1.5第三行:p1.6  第四行:p1.7  第五行:p2.1
        纵向扫描:第一列:p1.0  第二列:p1.1  第三列:p1.2  第四列:p1.3*/

 Read_key(void)//按键处理,返回按键的值
{
uchar i , j ;
uchar flag = 0 ;   //按键标志
uchar dat = 0x1EF;
uchar Temp;
Temp = P0&0x00F; // 读取P03->P00 到Temp
if (Temp != 0x00F ) // 假如Temp==0x0f,则表示无键按下,则结束
   {
     delay_nms(10); // 延时10ms 左右去抖动
     Temp=P0&0x00F;
     if ( Temp != 0x00F ) // 确认有无键按下
       {
         for ( i =0 ; i < 5 ; i++ ) // 输出口P2_0,P07->P04 轮流输出
           { // 11110,11101,11011,10111,01111
               Temp=dat|0x0F;
               P0=Temp;
               Res_L=Temp&0x1F0;
               delay(2);
               Res_R = P0 &0x0F; // 取P03->P00 到Res_R
               Result=Res_L+Res_R;
               for(j=0;j<20;j++) // 查表
                   {
                     if ( Matrix[j] == Result)
                           {
                              flag=1; // 设置扫描结束标志位

                              break;
                           }
                  }
                  if (flag ==1 ) // 如果标志位被设置退出此层循环
                  {

                    delay(2);

                    break;
                  }
                  dat=dat<<1; // dat 左移一位
              }
           }
       }
      while ( ( P0&0x0F ) != 0x0F ) ; //等待按键释放
}
void Key_Process (void )
{
   while(1)
   Read_key();
    switch (Key_value)
    {
        case 0x1EE:
        {
             delay(2);
             //t i;
             //for (i = 0; i < 16; i++)
                Axis[0] = table1[0];
        // Axis[] = Table1;

             }
      break;
      case 0x1ED:
      {
         delay(2);
        Axis[0] = Table2[0];
      }
      break;
          case 0x1EB:
      {
         delay(2);
        Axis[0] = Table2[0];

      }
      break;
      case 0x1E7:
         {
              sd_com(0x11);
             }
       break;

          case 0x1DE:
            Number = shuzi_1;
         break;
          case 0x1DD:
           Number = shuzi_2;
        break;
          case 0x1DB:
          Number = shuzi_3;
       break;
          case 0x1BE:
          Number = shuzi_4;
       break;
          case 0x1BD:
          Number = shuzi_5;
          break;
          case 0x1BB:
       Number = shuzi_6;
       break;
          case 0x17E:
       Number = shuzi_7;
       break;
          case 0x17D:
          Number = shuzi_8;
          break;
          case 0x17B:
       Number = shuzi_9;
       break;
          case 0x0FE:
       Number = shuzi_0;
    break;

           case 0x0FD:
           Number = zhen ;
           break;
           case 0x0FB:
        Number =  fu ;
        break;
      case 0x1D7:
         {
           sd_com(0x00);
         };
             break;
       case 0x1B7:
          {
           write_com(0x04);
                   Number[]-- ;
                   sd_com(0x01);
                   sd_data(Number);
          }; break;
       case 0x177:
          {
                   write_com(0x06);
                   Number[]++;
                   sd_com(0x02);
                   sd_data(Number);
          };  break;
       case 0x0F7:
       {
         if(enterflag = flag);
         sd_com(0x03);
         else
         {
           return;
           }
        };

         ;break;
       case (0x1E7 & 0x1DE):
       {
               Lamp = on;
               sd_com(0x04);
       } break;
       case (0x1E7 & 0x1DD):
       {
                Lamp = 0ff;
                sd_com (0x05);
          delay(30);
         } break;
       case (0x1E7 & 0x0FD):
         {

         } break;
     case (0x1E7 & 0x0FB):
         {
       //        Number[0] = space;
   //            Number[1] = space;
         //      Number[2] = space;
          //     Number[3] = shuzi_0;
          //     Number[4] = shuzi_0;
               sd_com = 0x06;
         }break;
      default:  break;
     }

}
/*------------------检查忙位-----------------------------*/
void lcd_busy()
{
   RS=0;
   RW=1;
   E=1;
   Lcd_Bus=0xff;
   while((Lcd_Bus & 0x80) ==0x80)
   E=0;
}

/*------------------写命令到LCD------------------------------*/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uccmdcode)
{
    lcd_busy();
    RS=0;
    RW=0;
    E=1;
    Lcd_Bus=uccmdcode;
    delay(5);////////////////////在数据写入的时候加入适当的延时
    E=0;
    delay(5);
}

/*-------------------写数据到LCD----------------------------*/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ucDispdata)
{
    lcd_busy();

    RS=1;
    RW=0;
    E=1;
    Lcd_Bus=ucDispdata;
    delay(5);////在数据写入的时候加入适当的延时
//    E = 0;
    delay(5);
}

/*------------------初始化LCD屏--------------------------*/
void lcdreset()
{  delay(1000);
   write_com(0x30);
   delay(10);             //选择基本指令集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5);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10);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500);
   write_com(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delay(0);

}
/*------------------显示字符---------------------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ucRow,unsigned char ucLine,unsigned char *ucC)
{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for(ucRow=0; ucRow<8; ucRow++)
       for(ucLine = 0;ucLine < 8; ucLine++)
        {
           write_data(*ucC);

         }
}-*/
/*------------------显示字符串--------------------------*/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ucRow,unsigned char ucLine ,unsigned char  *s)
{  while(*s > 0)
   {
      //for(ucRow= 0; ucRow < 16; ucRow++)
       // for(ucLine = 0; ucLine < 8; ucLine++)
        {
             write_com(0x36);
            // write_com(ucLine+0x80);
           //   write_com(ucRow+0x80);
             write_com(0x30);
             write_data(*s);
                s++;
        }
      delay(50);
   }
}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char ucRow,unsigned char ucLine,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Number1[5];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NumFront;
 //   unsigned char Single[1];
    if(Number <(-300.0 )&& Number > 300.0)
        return;
    if(Number>=0)
        Number = zhen_1;
     else
       Number = fu_1;

  Number1[1]=Number/100;

    Number1[2]=(Number-100*(float)Number1[0])/10;

    Number1[3]=(Number-100*(float)Number1[0]-10*(float)Number1[1])/1;

    Number1[4]=((Number-100*(float)Number1[0]-10*(float)Number1[1]-1*(float)Number1[2])/10)*10;

    for(NumFront = 0; NumFront < 5; NumFront++)
        if(Number1[NumFront] != 0)
            break;
    for(Count =1; Count < 5; Count++)
        {
            switch(Number1[Count])
                {
                case 0:
                   Putchar(ucRow,ucLine+Count*8,shuzi_0);
                   break;

                case 1:
                   Putchar(ucRow,ucLine+Count*8,shuzi_1);
                break;

                case 2:
                   Putchar(ucRow,ucLine+Count*8,shuzi_2);
                break;

                case 3:
                   Putchar(ucRow,ucLine+Count*8,shuzi_3);
                break;
                case 4:
                   Putchar(ucRow,ucLine+Count*8,shuzi_4);
                break;
                case 5:
                    Putchar(ucRow,ucLine+Count*8,shuzi_5);
                break;
                case 6:
                    Putchar(ucRow,ucLine+Count*8,shuzi_6);
                break;
                case 7:
                    Putchar(ucRow,ucLine+Count*8,shuzi_7);
                break;
                case 8:
                    Putchar(ucRow,ucLine+Count*8,shuzi_8);
                break;
                case 9:
                    Putchar(ucRow,ucLine+Count*8,shuzi_9);
                break;
                default:break;
                }
        }
}
/*定义轴缓冲区*/
void Write_Axis(unsigned char ucRow,unsigned char ucLine, unsigned char *Axis)
 {
 // unsigned char Axis[2];
 unsigned char count[2] = {1, 2};
  switch(Axis[count[0]])
     {
        case 0:
           Putstring(1,2,table1);
        break;
        case 1:
           Putstring(1,2,Table2);
        break;
        case 2:
           Putstring(1,2,Table3);
        break;
        default:break;
      }
}

/*------------------清屏命令--------------------------*/
void clrscreen(void)
 {
   write_com(0x01);
   delay_nms(10);
}

/*------------------首屏显示--------------------------*/
void display1(unsigned char ucRow,unsigned char ucLine ,unsigned char code *img)
{
        int k;
       for (k = 0;k<9;k+=8)
       for(ucRow = 0; ucRow < 8 ; ucRow++)

        for(ucLine = 0; ucLine  < 32; ucLine++)

         {
            write_com(0x36);//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
            write_com(ucLine+0x80);        //行地址
            write_com(ucRow+0x80+k);     //列地址
            write_com(0x30);
//            write_data(hz1[2*ucLine++]);

//            write_data(hz1[2*ucLine++]);

         }
}
void initial(void)
{

   TMOD = 0X20;
   TH1 = 250;
   TL1 = 250;
   TR1 = 1;
   PCON = 0x80;   //SMOD =1;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kbps,允许接收
}
/*******发送数据**********/
void send(unsigned char *temp, int j)
{
  int i = 0;
  lamp = 0;
  EA = 0;
   for(i =0;i<=j;i++)
   {
     ACC = *(temp +i);
     TB8 = P;
     SBUF = ACC;  //发送数据
     while(TI ==0) //发送数据完毕时,TI自动置高
     TI = 0;  //发送完时,TI清0,准备下次发送
    }
    EA = 1;
    lamp = 1;
}
/*********接受数据*************/
void Rcv_Int(void) interrupt 1
{
  lamp = 1;
  if(RI)
  {
     ACC = SBUF;
     if(P ==RB8)
     {
         rd_data = ACC;  //将寄存器A中的数据存入变量RCVdata
         EvRcv = 1;      //将已经接收到数据的标志只高?
      }
      RI = 0;
   }
   lamp = 1;
}
main()
{
   lcdreset();
   display1(0,0,0 hz1);
  while(1)
  {};
}

网友A:
没空细看你的程序,民工路过讲两点,

1、“我 想用单片机监控PC接收的数据,并通过RS232发命令,使PC控制3路电机的运动,和灯的通断情况!”
我猜你是想用PC的232串口控制单片机去驱动3只电机和灯吧?语文不及格,建议加强,对搞技术的这个很重要。
2、第一次玩单片机就上这么长的程序,学习效率太低了,建议先弄个红绿灯,成了再上复杂的。

楼主:
没法,公司需要,我忍了,请大虾帮忙了!!

网友B:
楼主也太厉害了,精神可佳,支持一下!!

网友C:
楼主不是说“公司需要你语文不及格吧”

即使是公司需要你一上来就做大项目,也需要循序渐进啊,否则的话将会事倍功半。

网友D:
理解吧

人都有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