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电源监控芯片的复位电压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2007-09-12):
一个5V的工控系统,核心是AVR Mega系列单片机,5V电压工作在16M,环境干扰比较严重,我现在选的IMP809M(复位电压4.38V),会出现偶尔复位的情况。

那么我是应该主攻降低电源噪音还是应该再降低复位的门槛呢?

网友A:
主要应改进电源和系统EMC设计

严格说,复位芯片仅应在电源上电、掉电或严重波动时起作用,其它时候不应动作,否则说明电路设计存在问题。

楼主: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做的是一个在便携系统中的脉冲加热电路,脉冲导通瞬间电流4A(12V),控制系统的电源取自这个12V加热电源。但是由于空间限制,不能使用体积太大的电容或者电感,即使用了LDO也很难消除5V上的负脉冲。

网友A:
选小体积大容量的电容配合快速调整率的稳压芯片

电源输入侧的主滤波电容前再串一个隔离二极管即可搞定。

楼主:
嗯,串个二极管是个好方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