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问我个电路问题 我转问大伙一下

楼主(2007-09-13):
图中是一个产生背光的电路
10U电容是一个耐压50V的无极性电容

在生产过程中发现有时不能起振,用手摸一下该电容,就可以起振了
用采购的同一批电容替换该电容,也正常了
但测试该替换下来电容的漏电流和损耗角等参数,都没发现异常
出现这种情况的机器有很多

我知道的信息就这些了

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还是电容的问题?
大伙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思路

因为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只能提供思路。
看来由于器件的参数离散性使得线路无法正常工作,这说明线路设计时留余量太小。如未启震时9013是处于导通状态则最可能的是要加大10uF电容容量(或加大变压器负反馈绕组匝数)。

网友B:
可能是容量不够.

网友C:
情况可能很复杂

有非常简单的方法可找到问题方向:
把两个都很好的10微法串联后接到电路中,如果振荡正常,就证明设计没有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