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小工装做好了,限流0.5A,2A的mosfet,大家绝对意想不到

楼主(2007-09-14):
原帖如下:
用2A的mosfet IRF6216,大家猜怎么着?
将输出短路,控制上电,刚开始确实是限流在0.6A左右,不过——
不到5秒,mosfet冒烟,烧了!

 咋回事?

网友A:
哈哈,你真牛

这么小的封装,你竟然让它工作在线性状态,不冒烟才奇怪了呢:-)

网友B:
那么大功率,不冒烟就怪了。

网友C:
这样弄,冒眼是肯定的

楼主:
晕!怎么不早说呢,当时偶贴出帖子的时候咋就没人提呢?

xwj ,偶对你有意见,原贴你也回了好几条,这么大的漏洞你怎么不提,这不明摆着要看偶的笑话嘛  :(

网友A:
呵呵,别怪偶啊,没看到呢。。。 谁知道你丫的要限流啊?

还以为你只是做开关用呢
偶不是还鼓吹了一大通继电器论吗?

网友B:
我看到了,后来都一直忘记说了.....

楼主:
唉,偶那帖不是说了限流0.5A嘛,郁闷啊,

 现在有什么办法改造呢?你那继电器论能否做过流保护?

楼主:
00,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该打pp

网友A:
要保护很简单啊,要恒流就得考虑散热了

保护用继电器自锁或可控硅啊,
或者用自恢复保险

不过,
一般是不应该长期处于保护状态的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楼主:
呵呵,体积有限啊,板子大概20×30mm吧

   你说的没错,不能长时间处于保护状态,所以用这个mosfet也没问题的;你猜是咋做的?

能否帖个继电器自锁和可控硅保护电路图?偶要收藏起来以备后用,嘿嘿!

网友B:
呵呵,这还用得着猜吗?很简单,肯定是检测到短路后,

将控制端释放。

楼主:
ri,这么快就猜到了啊,嘿嘿,就是不知道可靠不?

 要是能搞到小体积的能长时间短路保护的就更好了,这样万一单片机死机了也不至于冒烟啊~!

网友B:
那就将q5换成可控硅,后面的电阻要适当调整一下。

网友D:
Q5换可控硅,没有意义

电路也差了太多了,可不是仅改改电阻这么简单

楼主:
就这么简单?呵呵,不要笑话,可控硅偶从来没用过

 也不知道是咋用地。

 这么说要是能找到SOT-23封装的可控硅,万一这引脚也能兼容岂不是...

楼主:
啊,还是不行呀

网友E:
你那咋不行?俺没看原贴。

楼主:
我是说00说的改成可控硅不行啊

 原来那个用单片机检测倒是可以,就是感觉还是有点不可靠,万一单片机死机,又发生了短路,那可就冒烟啦!

网友F:
还好,没冒火

楼主:
哈,现在用单片机检测的方式还不错,但愿在短路时不要死机

哈哈

网友G:
下次记得拍个视频上来,好久没看到管子冒烟了~

网友H:
呵呵,工作在线性区要考虑MOS管的功耗

网友I:
很少来这里,没有看见16楼之后的回复

不能用可控硅是因为可控硅的工作方式导致。

这里不考虑AC、DC特性,先说说可控硅的控制方式与输出。可控硅可以当它是是交流开关,受触发端电流方向控制,如果工作在直流模式,最多可能可以工作的电流象限只有2个象限,输出的电流也不是连续的。具体你可以看我的这个帖子:

如何用好可控硅(绝对原创,教你设计外围电路用好可控硅)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583190&tp=%u5982%u4f55%u7528%u597d%u53ef%u63a7%u7845%28%u7edd%u5bf9%u539f%u521b%uff0c%u6559%u4f60%u8bbe%u8ba1%u5916%u56f4%u7535%u8def%u7528%u597d%u53ef%u63a7%u7845%29

我对MOSFET不熟悉,帮不上忙。

楼主:
多谢ls,感觉太复杂啦

 先收藏起来再说,现在用这个MOSFET感觉也还可以的,只要mcu不死机,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20mS以内吧,短路时基本上感觉不到mosfet的热量。

网友E:
LZ,你的MOSFET最好不要工作在线性状态

否则,你的板子死的会很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