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上所谓的振子倒底是什么东东,能形象的解释一下吗

楼主(2007-09-14):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天线的电极拉。

网友B:
实际的振子就是根铜管或者铝管

典型的八木天线三对振子,整个结构呈“王”字形。
这个王字的三横都是振子,竖线是支架。

网友B:
你去搜索一下“八木天线”

网友A:
八木天线前面短的是引向振子,后面的长的是反射振子

中间的弯的折合振子就是接馈线用的.

楼主:
天线的电极,请问有这种叫法吗,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楼: 就是天线的电极拉。

天线的电极,请问有这种叫法吗,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另,如果是陶瓷天线,那陶瓷本身(无论其size如何),是否是一个振子(半个半波振子???)请指点

网友C:
类比一下

    在水面上如果有个上下运动的皮球,那么说面上就会激起水波,只要这个皮球的上下运动不停止,那么水波的策动源就持续存在,水波就源源不断地产生。这个运动的皮球就是产生水波的“振子”。
    同样的,要产生电磁波,也需要这种“振子”,就是不断往复运动的电荷(交变电流),而天线(以对称折合振子天线为例)上的那两个金属棒就是提供这个交变电流的通路,这两个金属棒就叫做“振子”。

网友D:
天线振子可以比做一根琴弦

琴弦的两端固定不动,位移是零,但琴弦的腹部可以有大幅度的位移(振动)。
天线振子的两端悬空,电流是零,但天线中部可以有大幅度的振荡电流。

网友E:
这mm每次都问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有这个空为什么不去买本书看看?
约翰.克劳斯的《天线》写的就相当的好
如果你连前面的都看不懂,真诚建议,你还是改行吧
这行不适合你

网友A:
陶瓷天线的陶瓷只是介质而已,因为它的介电常数大

所以做出来的天线体积就小。振子是里面导电的金属电极.

网友F:
八木天线,以前没有闭路电视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这个东

网友G:
楼上关于铁球和弹簧的比拟不大对

8楼 tuwen 所说琴弦那个方程才是一样的。

网友H:
正在看

正在看 约翰.克劳斯的《天线》,看见这些图片都特别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