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本了,老本本显示器突然变的很暗,很少时间能变亮,咋处

楼主(2007-09-14):
 当废品卖?还是先拿去修,修好了再卖?

网友A:
送给偶吧...我不嫌弃暗的...

网友B:
本本显示器变暗

本本显示器变暗是不是因为里面管背光的CCFL的灯管不行了?换一只?
或者是因为驱动CCFL的驱动器输出电压不够?
不太懂,瞎猜。

楼主:
一会儿突然又变好了,所以不会是灯管的问题,

 偶怀疑是一个电容时间长了容量不够了?
00,那亮度只有原来的10-20分之一,基本不能看了。偶打算后天下午给拆开自己先研究一下,嘿嘿,万一给蒙好了呢

楼主:
xwj,RP是什么东东啊?等偶拆开了拍几张电路板的照片

 大家给出出主意,嘿嘿!

网友C:
RP是可调电阻吧

楼主:
哈,要是可调电阻就好啦,

 偶虽然技术比较差,但是可调电阻还能认出来,到时候拆开主板挨个检查可调电阻,hoho!

网友D:
RP=人品

嘎嘎

网友B:
如果不是灯管问题

一会好一会坏的话有可能是它的驱动电路问题了。
打开本本在屏幕下方应该会看到一块长条状的小电路板,
上面有扁平的变压器的,或者是黑色的陶瓷变压器。
仔细观察有没有虚焊,用烙铁挨个焊点都过一遍。
这好像是小修理铺最常用的手法了,
多数时候都会见效。
注意通电情况下不要用手去碰它的高压输出端哦。

网友A:
哈哈~~~RPWT等于软盘问题~~~~~~~

网友B:
怎么样了?搞定没有?

网友E:
LZ已经打算送给我了,

网友B:
不会吧?那你打算怎么处理?

网友E:
我还没有打算怎么处理,

因为他还没有确定送给我,呵呵。

楼主:
ri,没看到什么小板子

 偶给拆开把线重新插了一下,LCD好了,不过风扇不转了,今天带万用表回去检查一下。

网友E:
CUP风扇不转了?

那个好像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可以设置长时间转动,或者根据CPU的温度自动启动的。

楼主:
呵呵,没看到设置,

偶给机器通电,在主板靠近显卡的地方找了个3.3V电源,直接将风扇焊在上面了,风删虽然转个不停但也能用,嘿嘿,赶紧卖给回收电脑的去~!

网友F:
关注,下一个收益的是谁呢?HOHO

网友G:
换高压板

你这个有可能是LCD的高压板坏了,换一块就行了。我也是瞎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