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07-09-15):
null

相关下载

网友A:
没抓住重点

传感器的响应速度已经够快,没必要在上面磨脑筋。小车的重心、车轮对地面的磨擦力,还有转向机构的响应速度,才是你需要考虑的。
小车重心、车轮磨擦力、小车速度决定了最小转弯半径,即曲率。

举例:司机的反应速度不足100mS,而车速可达200公里/小时以上,汽车也能够在公路上快速前进。

小车达到10m/S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在这个速度下,小车的最小转弯半径可达10米甚至20米。而5mS内小车也就前进5cm, 即使小车不转向,前进5cm路程内偏离航线的角度十分有限,感应器完全可以分辩出来。

转向机构有十分大的惰性,建议用空心杯电机作转向电机,空心杯电机转子没有铁芯,响应速度非常好。

网友B:
楼上所言正确

光电传感器在此是最佳选择,而动力及转向系统的设计才是真正该注意的。

网友B:
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

    关键是机械随动系统的反应,只要这个反应够块够准,光电就是最佳方案,注意你的前提——沿线行驶。如果线很细,CCD远端精密定位的难度就很大,近端用CCD就和光电没有差别了,所以哪个方案最佳,取决于行驶区域的范围和路线的曲折度,这与处理难度直接相关,作为在校学生的竞赛,不可能要求很高,我了解的国外类似竞赛都是转弯半径不大而引导线条很细的,1980S的电动老鼠大赛就是这样。当然,我并不了解现在国内比赛的前提,只是就线论案,你不说清前提,我只能就我的理解而论。
    顺便一说,搞无线通讯是我100%自学的,控制才是我的科班,这方面我做过的应用设计目前还多于无线通讯类的。

网友B:
当年的某个电动老鼠大赛的规则

    老鼠沿一条金属标志线(可以理解为色带)前进,标志线由两条绝缘的铜带组成,要求老鼠上有一对短路刷将铜带短路,如果老鼠在前进中两条金属带发生开路则老鼠出局,跑完全程用时最短的老鼠获胜。
    改进的规则是:老鼠走迷宫但不准撞墙,老鼠沿引导线条前进,迷宫只是约束不准离线的条件,这样避免了短路铜带要求的弹性刷所带来的接触问题。迷宫规则有直角弯,这是竞赛中最难处理的地方。

网友C:
看过老鼠走迷宫的录像,那个东东的难度比较大,

好像今年获奖的是位日本选手。

建议楼主用CCD+光电双重检测会怎么样?

网友D:
1、预测判断、速度判断是必须的;2、合理的动力、转向性、

两者缺一不可

没玩过极品飞车的怕没几个人吧?
这个就和它差不多

首先里要能正确判断赛道趋势,
直线加速跑,入弯前减速,看着往外漂就赶快减速,急弯的话就一个刹车“漂移”过去!

网友A:
"漂移"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丘名山睡眼惺忪的少年车手滕原拓海只不过是神话而已,现实中要达到如此完美的"漂移"动作,需要极其高超的车技,还有对路况的了如指掌.

这是一种精确的模糊控制,目前的自控系统估计还不能满足.

车模竟技,涵盖了机械、控制等专业技术,除了上面介绍的赛法,还有一种沿金属线前进的车型,闭合的金属线通过数百KHz的等幅波信号,小车车头两边分别挂一个感应线圈,通过感应线圈感应到的信号差来控制转向。

网友E:
其实关健技术不在传感器,也不在机械

在于智能化,,,司机为什么能开这么快而能很巧妙地朵开障碍和超车???是因为他能看到前方很远的情况而作好准备
你的小车行吗??????、

网友D:
是的,关键就是智能预测,并根据速度、动力、转向性、配重比

进行复杂的判断和正确操作
--前提就是你不但“需要极其高超的车技,还有对路况的了如指掌”,需要快速、正确的反应能力,更要对标题中的各种参数了如指掌!

深入研究的话这甚至能成为一门非常高深的课题

就算是人,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玩不好极品飞车的
人都如此,何况是智能控制,
没有一定的智能控制理论水平和正确的建模、参数,根本就不可能做好

网友F:
这问题要问舒马赫。

网友B:
呵呵,估计国内高校的赛车不会是要求多高智能的

    xwj所说的赛车要实现起来难度可就非常大了,那可是人造舒马赫啊,即使这个世界最顶尖的专业人员恐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难做出实用化的成果,巡航导弹的地形跟踪系统还都是预先设定的,远没有这样的赛车难做。
    如果有一天机器到了可以和舒马赫一决高下的时候,电影“绝密飞行”中的景象就可以成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