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低失调高速双运放

楼主(2007-09-15):
(无正文)

网友A:
请参考

一般高速运放的失调电压都偏大,可以考虑用TLC072。OP07的输入失调电压约25uV;TLC072的输入失调电压约60uV.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

TLC072的输入失调电压典型值应该是300uv,对吧!

网友A:
再提

TLC072A比TLC072好一些,25度时的典型值为20uV,其压擺率25度时的典型值为19V / uS. OP200其压擺率似乎偏低。MAXIM 的OP27A/E和OP37A/E 的输入失调电压约10-25uV;其中OP27 的压擺率的典型值为2.8V / uS;而OP37的压擺率的典型值为17V (但放大最少5倍)。

楼主:
多谢 xiaenquan 提供的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B:
其实厂家不同后缀不同的OP07给出的失调电压差别悬殊

LZ要搞清楚具体要求才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