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式通信怎么做?

楼主(2007-09-15):
我想用485接口,一个发送,多个(30个内)同时接收,一次发送只有几个字节,做的时候我把从机写同样的程序,开始一两个可以,但多的时候就出错了.但看过别人确实可以实现,从机不用编地址,不知应怎么做,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无需地址,从机被动接收即可,单向通讯

你的问题应该是硬件造成的,总线电路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