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找不到82C54的替代品

楼主(2007-09-15):
据说很多公司停产了,要做个计数器又不太会用CPLD,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公司有替代产品啊?

网友A:
嘿嘿

82C54贴片的居然有24脚,28脚,32脚三种封装,都搞糊涂了。
据说现在卖得比较多的是32脚的。
现在用单片机做更方便。

网友B:
如果系统已有可编程逻辑阵列芯片可以内部搭建

否则用单独的MCU扩展性价比更好,该器件已有30岁,对IC而言已经是恐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