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一阶滤波截止频率定为 Ui/根号2 (实际上没有截止),依据是什

楼主(2007-08-04):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是定义为1/根号2(即0.707)

网友A:
有截止频率的.

f=1/2~3.14~r~c 就是截止频率 这是我在一本外文书里看到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我本意是截止点为什么要定在 1/根号2 处(即0.707)

网友B:
这个频率本来是可以随意定的

你愿意定在1/10也没有什么不行。
不过大家都能接受的,是功率下降到一半那一点,也就是电压下降到0.707那一点。这样计算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功率下降到一半没错

分贝值下降3dB,书上都是0.707的哦,难道随意定的吗?
就是没搅清楚为何要定为1/根号2

网友C:
4楼正解

没必要去死抠这些东西的,你记住即OK,只是一个大家一起的约定

网友D:
回答

大家都这么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