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文件为何习惯用f+bps的表示方法?位数、采样率与bps似乎不

楼主(2007-08-06):
MP3, ps, AD, ADC, dc
这个关系怎么计算的?
看了几个MP3,似乎不对啊?
按说AD的“位数×采样率=bps”才对!

而且winamp的文件信息中表示为多少多少频率和多少bps,那如果采样率高、而ADC时的位数却低,那么音质不仍然差吗?
所以感觉应该表示采样率及ADC的位数才最完整啊,可偏偏丢掉了ADC的位数这一重要参数!

不解!

网友A:
因为数据经过压缩!

否则就全部都是1440bps或更高了

网友B:
拿个CD歌曲压缩一下看看

压缩成不同采样率、比特率以及位数比比看看

楼主:
还不是太明白,难道经过压缩后采样位数也变啦?

按我的理解,声音数字化首先是用一定的采样率、一定的ADC位数采样保存.
至于以后怎么压缩,那是压缩算法的事,不管它怎么压缩,重放时,仍然是按那个采样率、那个位数的DAC转换才对啊!

就算压缩算法需要变位数,那么mp3文件属性里的那个bps也是变的。

所以……

不懂,见笑了,感谢指教!

网友A:
唉,怎么还不明白?采样率没变,但数据量变了

显示的只是压缩数据的速率,不是解压后的数据速率

文件信息里关于采样率及ADC的位数都有完整显示,你自己没看到罢了

PS:在2楼说错了,应是1440kbps

网友B:
哦对了。用CD压不合适

应该是从外部输入高质量声音,采集压缩成不同格式,才最有可比行。

网友B:
应该说位数、采样率与bps都重要

只是一般位数就那几种,而且默认大多都是16。

楼主:
xwj是说显示的只是压缩后的信息,似乎明白一二了!

多谢多谢啊!非常感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