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件产生随机数的方法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06):
要求不是十分严格的话

就做个3角波发生器, 用AD转换采样,采到哪点算哪点.

网友B:
用白噪音也许可以

做个白噪声放大器,只是这东西估计不好做,看你了。
然后用AD采样得到的就是真随机数了。

网友C:
纯数字的可以考虑PRBS(伪随机二进制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