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翻新的问题

楼主(2007-08-0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原装模具都抛光过,表面很光亮

即使有喷砂处理过的(毛面),四周也会有一圈光亮的边框.
翻版的基本都是毛面,印字,不用激光刻字.
再有就是看引脚,重新搪锡与新脚应该是可以辨认的:
1.引脚两侧面,新货应该露铜(切边时留下的),翻新的上了锡.
2.引脚正面,新货应该有拉伸折弯的丝纹,翻新的上了锡看不见.

其实翻新的一般使用也够用了.

网友B:
引脚两侧面,新货应该露铜

就是引脚切断时的铜截面外露,是平整的,不象剪刀或斜口钳剪出来那样有突出.
SO,PLCC,DIP都可以找到这些切面.其他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C:
2楼3楼说的没错,主要看引脚

网友D:
都是如此吗

网友E:
不能简单的这么说

去看看我写的IC真假识别指南**吧,我的Blog中有。

网友F:
我买的IR的MOS管,一直怀疑是翻新的

印字清晰,有圆角,金属底片很新,两边是铜原色。

最大疑点是管脚,没有切边印,很亮。

另外,突字 一管中没有重复的。

使用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因为一直都拿少量的做测试,代理商基本不会理会买一管以下的客户,也只能到柜台买。

如果真是库存翻新质量是有保证,感觉有可能用**产的片子充数,否则这么多翻新片子从何处来?

网友A:
多数是买管芯封装,打品牌易销,旧翻新的没那么多

网友E:
自己封装然后冒充名牌的假货现在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