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7-09-20):
请问一下

一个20M的单片机能多少钱

一个30M的多少

40M的多少

我用来控制LED屏,选多大的好?

网友A:
不同品牌的价钱不一样

控制led屏的频率高一些的好,可以选avr的

网友B:
单片机不光是用主频来衡量价格的。

网友C:
哈哈~

请问一下

一个20平的商品房能多少钱

一个30平的多少

40平的多少

我用来养麻雀……

网友D:
LED屏好贵

如果是做LED彩屏,单片机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记了。。

网友E:
。。。。。。。。。

小的LED彩屏很好拖啊。。。。。。。。。。又不是LCD

网友F:
re

我有个朋友搞LED屏的,看到他是用FPGA来驱动的.

网友G:
HT1632

    HT1632 is a memory mapping LED display controller/driver, which can select numbers of output bits and commons (32 output bits & 8 common and 24 output bits & 16 common). It can support 16-gradation LED for each output bit by PWM method with soft instruction. Serial interface is common and convenient for command mode and data mode. Only three or four lines are required for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host controller and the HT1632.
   User can extend display by Cascade HT1632 for wide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