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07-09-21):
null

相关下载

网友A: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网友A:
对于你的用途,用光电的方案更适合

热释传感器要加光栅才可以探测移动的目标,此目标不单单是人体,包括所有与传感器温度不同的物体。
因有用信号的频率很低,与噪声分离只要用简单的低通滤波器就可以。
市售的PCB反应速度慢,是因为主要用于报警,电路有延时判断功能,以防止误判。

网友B:
光栅是指菲涅尔透镜

点这个 →   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会让你空跑的哦

网友A:
是的,光栅是指菲涅尔透镜

就像百页窗,人体移动时,发出的红外线经过光栅后,强弱会发生变化,被热释传感器检测到。
热释红外传感器其实就是个集成的热电偶,只要被测物体的温度(相当于热电偶的热端)与传感器本身的温度(相当于热电偶的冷端)温度不同是,就会有温差电产生,当被测温度与传感器同温时,温差为0,就没输出。

网友C:
可以区别人的移动方向的也可能不是热释红外传感器

可能是两个光电阻而已

我买过一个语音迎宾器里头只用一个光敏电阻

网友D:
oo

其实热释电没有那么难做的,关键是要理解它的工作原理,这样后续应用电路就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