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w、木头冬瓜同志救急!我的无线电遥控距离只有5米?咋办?

楼主(2007-09-21):
    各位大侠,我做的无线电遥控距离只有5米,我的接收模块是tyw推荐的厂家的J04P,发射模块一个是从外面买的小的整体的发射器,也有一个摩托车用的遥控锁发射器。
    现在的情况是用示波器观察,发射距离在5米以内可以收到很好的波形,超过5米有的就会变成三角波,有的两个波连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波。装在电路中也是,5米以内可以很好的遥控,超过5米就不行了。另外还发现在室内的效果比室外的好。
    系统的功能是用无线电遥控器遥控一个PM电机,用软件解码的,接收模块的电压是3.25V,就是接收距离太短了,还不如红外线,是不是这个模块的灵敏度低了点啊?只有5μV。
    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楼上你做一个100米的?

呵呵

首先看看供电,将电源滤干净一些试试看

网友B:
发射模块应该一起买才是,两个厂家总有点偏差的

尽管有315M的声表滤波器稳频,但声表滤波器是有精度等级,确切讲,是有上下偏差的,一般来说,一个厂生产的收,发模块是会考虑这些因素,进行适当平衡的.
你的问题就在此处.

网友C:
tyw总不会让人失望

将 f05 与 J04P配套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下午做实验发现如下问题:
    1)用7805得到5V直流电源,按照厂商建议串一个5K降压电阻,接一个220uF滤波电容,在J04P电源输入端得到3.14V电压,作用距离只有8米左右.但在此5V电源处同时并联了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和J04P的输出信号反向电路,不知是否有干扰,但示波器观察电源几乎没有干扰.

    2)将接收模块电源电路与其它电路断开,用实验室的直流稳压电源供5V电压,串一个5K降压电阻,接一个220uF滤波电容,在J04P电源输入端得到3.14V电压,作用距离也只有8米左右.这个电源应该没有受到干扰.

    3)将接收模块电源电路与其它电路断开,用实验室的直流稳压电源直接给J04P供3.14V电压,接一个220uF滤波电容,作用距离增加到25米左右.25米作用距离基本足够.

    通过对这三个实验比较,可能是受到5K降压电阻影响,在1)试验中还发现如果去掉220uF电容,J04P只能获得1.28V电压,此电容是否影响到了J04P内部电路?

   现在的情况是为了控制成本,须尽量从5V电压降压得到3.14V电压,明天准备去掉电容,用0.6K电阻降压,不知各位大侠有何建议.

楼主:
用F05自己做发射机会增加开发成本.

总不能拿着块布满电线的电路板放在客户手上当遥控器用吧,那就涉及到制板,由于开始不懂,现在做肯定要延误时间了,而且为了控制开发成本,只能暂用别的发射机,若能做到25米的遥控距离基本就可以了,通过实验3)能够获得较满意的效果.而且我这里是湖南的一个偏远小镇,买个东西太难了.老板又舍不得钱,将就着吧.

网友B:
超再生接收电源串47μh电感+100μF电容

加LC滤波试一下

网友C:
还有接收模块附近 尽量不要有其他高频的东西

比如接收端的晶震外壳接地,晶震远离接收模块。。。

网友D:
影响无线遥控距离的因素

影响无线遥控距离的因素很多,发射机/接收机频率精度、带宽,发射机有效辐射功率ERP,载频频率,接收机限噪灵敏度,电磁干扰等都是直接影响遥控距离。

发射机/接收机频率精度及带宽,决定接收机是否能可靠处于发射机信号覆盖范围。

发射机有效辐射功率,是指发射机通过天线辐射出的电磁波功率,由发射机RF输出功率及天线增益决定,同时跟极化方向有关。

载频频率,受电波传播方式的影响,不同载频的传播距离不同,不过现在用的都是VHF、UHF频段,为视距传播,故可不作考虑。

接收机限噪灵敏度,是指接收机接收有用信号的能力,指接收机输出达到一定的信纳比(一般为12dB)时,加在天线端的RF强度,以EMF表示。

电磁干扰,周围有强电磁干扰的话,会恶化接收机性能,造成以下现象:1、同频干扰;2、镜频干扰;3、中频过载堵塞;4、互调干扰;
对于廉价的超再生接收机,直接可牵引接收机工作频率,完全不能接收信号。

建议楼主从上面几点入手。

网友A:
老大

估计你这个会把人搞晕的
嘿嘿

网友D:
这是正确的搞法

不这样搞,人才会晕...

网友A:
搞这些的没有几个有这样的专业知识

嘿嘿
他们关心的就是一个-距离
开口问得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模块有多长的距离

网友D:
这更需要加以正确的引导

工程师不了解器件(这里是模块),好比武士不了解手中的刀...

网友E:
用超外差接收模块吧

网友F:
315用超再生也有很好效果

1.不能用教科書说的方法做,要用調試高頻經验解決.
2.買的模块只有5米,或扔了或找供應商帮搞定.
3.主攻匹配調試,一個頻譜儀+1支烙鐵就可以(當然+些元件).
4.VDD6V以上做不到100M以上就跳樓去

楼主:
什么叫超再生?

   davidli88大侠说的很经典,工程师不了解器件,就好比武士不了解手中的刀.
   不过对于你提出的问题,大部分都暂时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因为我这里买东西时间周期很长,怕影响进度,所以只能选择用手中已有的东西做了,所以精度、带宽、频率、功率、灵敏度都定了,我只能做抗干扰的事了。不过你给的意见确实给我充了不少的点,在下次设计中我会考虑这些性能再买零部件。

楼主:
我对无线电确实不专业,第一次亲密接触

昨天做实验的结果如下:
    用直流稳压电源直接供5V的电,在其它情况都相同的情况下,一种串5K电阻降压,一种串两个二极管降压,前者遥控距离8米,后者20米。我估计是那个电阻接到了模块的电路中产生了什么影响。
    电源我用示波器观察了,波动在4mV以下,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

网友G:
RE:

你是用什么单片机的,我以前用51MCU,11.0592MHZ的晶振,对接收距离有明显的影响,变的很近,后来把接收头和单片机分开供电就好了.换成PIC的对接收没影响

网友B:
不是告诉你接收头电源串47μh电感+100μF电容了吗

楼主:
tyw大师,收到,谢谢.

    只是电感暂时买不到,这地方太偏僻了,要从深圳邮寄,买个几毛钱的东西邮费都要几十,而且手续烦琐,买个东西要七八个领导签字,没半个月买不回.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没办法,谁叫我喜欢这个呢.昨天我说要买点东西,领导说8米可以了,搞多了东西成本高,我只好这样对付着啊,算是完成了,可我心里还是个疙瘩,因为这算得上是失败的设计.
    诶,做完这个,得考虑考虑长远的路了.

    RE:lypd96,我用的AT89C2051,12MHZ晶振,一般都用12MHZ的,你为什么用11.0592MHZ的?

    再次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E:
用50欧姆的电阻代替也可以

网友F:
用 twy 講的就是電源退耦濾波

對電源有很好的隔離

网友A:
作到100米再过个FCC看看?

楼上的

呵呵

网友H:
哎!我是想着怎么低成本做到200米。

距离短有这些原因:
1、天线(上网搜吧)。
2、单片机,19楼的说了,51的存在干扰,需屏蔽单片机。最好用PIC的。
3、超再生的一致性差,说不定你买到的是属于百分之几的不良品。超外差的3310芯片的与超再生的距离基本相当但稳定性好,3400要远,3600更远、但太贵。
4、滚动码(301芯片)比固定码(2262/2272)的距离短。
5、电源我一般用二极管或LED降压。
6、感性负载(电机、继电器),接收芯片2272L4与2272M4的区别很大。虽然你是软件解码,如果是点动方式驱动电机就肯定对距离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