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做完好结婚了!

楼主(2007-09-21):
按键和显示单独都调通了,但我想通过按键改变显示的内容,却不行,偶第一次玩单片机,请各位高手帮忙,做完国庆结婚了!!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Bus P0         // P0<------> LCM
#define FIRST_ADDR 0       //定义字符/汉字显示起始位置
#define   port    P1       //定义P1口
sbit      P2_0 = P2^0;     //定义p2.0口
sbit      P2_1 = P2^1;
sbit      RS = P2^5;
sbit      RW = P2^6;
sbit      E  = P2^7;
unsigned char *axis;
unsigned int zdtime=0;
unsigned int pingbaotime=0;
/*定义20个按键的返回值*/
#define  xkey                   1
#define  ykey                   2
#define  zkey                   3
#define  shiftkey               4
#define  key1                   5
#define  key2                   6
#define  key3                   7
#define  zerokey                8
#define  key4                   9
#define  key5                   10
#define  key6                   11
#define  rightkey               12
#define  key7                   13
#define  key8                   14
#define  key9                   15
#define  leftkey                16
#define  key0                   17
#define  zhengkey               18
#define  setkey                 19
#define  enterkey               20
void delay(uchar n)
{
   uint i,j;
   for(i = 0;i<n;i++)
   for(j= 125;j>0;j--)
   {}
}

//按键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getkey()
{
//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int delay=0; //延时变量

  port=0xff;          //p0口复位
  P2_0=1;             //p2.0复位

  //扫描第五行
  P2_0=0;
   while(!(port&0x01))
     {

        P2_1 = ~P2_1;

      if(++delay>0x1ff0)
      {
       return(0);}
     }
   while(!(port&0x02))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zhengkey);
       }
     }
   while(!(port&0x04))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setkey);
        }
     }
   while(!(port&0x08))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enterkey);}
     }

   port=0xff;          //p0口复位
   P2_0=1;             //p2.0复位

   //扫描第一行
   port=0x7f;
   delay=0;
  while(!(port&0x01))
     {

    P2_1 = ~P2_1;

      if(++delay>0x1ff0)
      {
       return(xkey);}
     }
   while(!(port&0x02))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ykey);
       }
     }
   while(!(port&0x04))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zkey);
        }
     }
   while(!(port&0x08))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shiftkey);}
     }

   port=0xff;          //p0口复位
   P2_0=1;             //p2.0复位
 //扫描2行
   port=0xbf;
   delay=0;
  while(!(port&0x01))
     {

    P2_1 = ~P2_1;

      if(++delay>0x1ff0)
      {
       return(key1);}
     }
   while(!(port&0x02))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key2);
       }
     }
   while(!(port&0x04))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key3);
        }
     }
   while(!(port&0x08))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zerokey);}
     }

   port=0xff;          //p0口复位
   P2_0=1;             //p2.0复位
   //扫描三行
   port=0xdf;
   delay=0;
  while(!(port&0x01))
     {

    P2_1 = ~P2_1;

      if(++delay>0x1ff0)
      {
       return(key4);}
     }
   while(!(port&0x02))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key5);
       }
     }
   while(!(port&0x04))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key6);
        }
     }
   while(!(port&0x08))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rightkey);}
     }

   port=0xff;          //p0口复位
   P2_0=1;             //p2.0复位
   port=0xef;
   delay=0;
  while(!(port&0x01))
     {

    P2_1 = ~P2_1;

      if(++delay>0x1ff0)
      {
       return(key7);}
     }
   while(!(port&0x02))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key8);
       }
     }
   while(!(port&0x04))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key9);
        }
     }
   while(!(port&0x08))
     {
      if(++delay>0x1ff0)
      {

        P2_1 = ~P2_1;
        return(leftkey);}
     }

   return(0);
}
//LCD12864驱动程序
/*------------------检查忙位-----------------------------*/
void chk_busy()
{
   RS=0;
   RW=1;
   E=1;
   Lcd_Bus=0xff;
   while((Lcd_Bus&0x80)==0x80);
   E=0;
}

/*------------------写命令到LCD------------------------------*/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hk_busy();
    RS=0;
    RW=0;
    E=1;
    Lcd_Bus=cmdcode;
    delay(5);////////////////////在数据写入的时候加入适当的延时
    E=0;
    delay(5);
}

/*-------------------写数据到LCD----------------------------*/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hk_busy();
    RS=1;
    RW=0;
    E=1;
    Lcd_Bus=Dispdata;
    delay(5);///////////////////在数据写入的时候加入适当的延时
    E=0;
    delay(5);
}
/*------------------初始化LCD屏--------------------------*/
void lcdreset()
{  delay(2000);
   write_com(0x30);
   delay(10);             //选择基本指令集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5);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10);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500);
   write_com(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delay(0);
}

/*------------------显示字符串--------------------------*/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code *s)
{
    while(*s>0)
   {  write_data(*s);
      s++;
      delay(50);
   }
}
/*------------------首屏显示--------------------------*/
void ceshi()
{
  write_com(0x01);//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5);
   write_com(0x80);//第一行(如果是地址是:80H,即LCD的第一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hzkdis("Position:");

   write_com(0x90);//第二行(如果是地址是:90H,即LCD的第二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hzkdis(*axis);
   write_com(0x94);
   write_com(0x0e);
   hzkdis("85.5");
   write_com(0x96);
   hzkdis("mm");
   write_com(0x88);//第三行(如果是地址是:88H,即LCD的第二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hzkdis("Lasers : ");
  write_com(0x8d);
  write_com(0x06);
   hzkdis("ON");
   write_com(0x98);//第四行(如果是地址是:98H,即LCD的第二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write_com(0x0f);
  hzkdis("|X |");
   write_com(0x9a);
  write_com(0x0f);
  hzkdis("|Z1|");
   write_com(0x9c);
  write_com(0x0f);
  hzkdis("|Z2|");
   write_com(0x9e);
  write_com(0x0f);
  hzkdis("|Set|");
}
/*------------------显示图片------------------------2005.11.14.21:20修改---benladn911---*/
void Disp_Img(unsigned char code *ma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i;
       for(i=0;i<9;i+=8)
       for(y=0;y<32;y++)
         for(x=0;x<8;x++)
         {  write_com(0x36);//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
            write_com(y+0x80);        //行地址
            write_com(x+0x80+i);     //列地址
            write_com(0x30);
            write_data(map[j++]);
            write_data(map[j++]);
         }

}
/*------------------清整个GDRAM空间----------------------------*/
void clrgram()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64;y++)
         for(x=0;x<16;x++)
         {  write_com(0x34);
            write_com(y+0x80);        //行地址
            write_com(x+0x80);     //列地址
            write_com(0x3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
}
/*------------------整屏写入数据:全亮,或者竖条-----------------------------*/
void lcdfill(unsigned char disdata)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32;y++)
         for(x=0;x<16;x++)
         {  write_com(0x36);
            write_com(y+0x80);        //行地址
            write_com(x+0x80);     //列地址
            write_com(0x30);
            write_data(disdata);
            write_data(disdata);
            }
   write_com(0x34);
   write_com(0x36);
 }

/*------------------清屏命令--------------------------*/
 void clrscreen()
 {
   write_com(0x01);
   delay(10);
   }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int p;
    for(p=0;p<3;p++)
    {
      P2_1 =1;
      delay(5000);
      P2_1 =0;
      delay(5000);
    }
     RW=0;
     lcdreset();                    //初始化LCD屏
  //    Disp_Img(map_1);
  //  delay(5000);
      ceshi();                      //显示测试字样
      RW =1;
     while(1)
     {
       key = getkey();
       switch(key)
       {
          case xkey:
               {
                 write_com(0x90);
                 clrgram();
                 axis = "X :" ;
                 };
           break;
          case ykey:
                {
                 write_com(0x90);
                 //clrgram( );
                 axis = "Z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楼主:
来人踩一脚!!

这对很多人来说很简单,我是第一次做,很多想不明白,比如要在指定的位置显示动态数据,请高手明示!

网友A:
主程序怎么没有写显示什么内容?写几次不同的静态就变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