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流转电压的电路

楼主(2007-09-22):
这是DA数据手册的一个参考电路,大体上明白,就是不知道跨接的电容COPT有什么用,一般这个电容选多大?

网友A:
这个电容

其目的是使运放工作稳定,但这个电容限制了放大器带宽,因此在稳定前提下应尽量小一些。
如果运放单位增益时稳定,这个电容不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B:
maychang

是个相位补偿的电容吧

楼主:
是啊

两位前辈说的都有理,
哎就是高带的运放不好找啊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实用与底带的运放啊,

这个很不错啊,我生产汽车公放用这样的电路很好啊

网友A:
回 gdpbeyond

是的,通常称相位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