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表面没损坏痕迹.但是阻值是无穷大。

楼主(2007-09-23):
我的控制板出厂时正常,但到工程中出现问题.回来检测, 电阻表面没损坏痕迹.但是阻值是无穷大。谁能解答?

网友A:
瞬时大电流烧毁了吧. 也可能是机械拉裂了。

网友B:
常有的事不奇怪

网友C:
瞬时高压击穿可以让电阻外表一点也看不出

94年俺在做**游戏板时,就是用这个办法加密的.
把助动车的高压帽拨下来串上电阻,然后发动一下车子,加密电阻就做成了,焊在板子里,若是用正常电阻焊上去,就让机器慢慢赔钱,若是开路的加密电阻,就执行正常程序.俺不说的话,解密高手也很难找到原因的拉

网友D:
加密电阻

好主意。
今天学一招。

网友E:
我说呢, 今天学了一招。

顶一下, 裤头就不给了。

网友F:
把小电容伪装成色环电阻的我经历过

外表与色环电阻没什么两样。

网友C:
加密电阻呢,哈哈,那是俺发明的哦

一般想翻板的高手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门阵列之类的东东,弄个ALTERA的EPM7128,就够他们忙一阵的,赤老再会去怀疑电阻上的花头了.
这笨笨的一招是高手们不屑一顾的,但也正好击中了要害.俺的武打书没白看哦,猜猜俺学了谁的招数?哈哈

网友G:
高,难怪一些电路板看不懂

网友H:
tyw :

21ic  我最敬佩的 网友!

网友I:
老T不会在说侠客行吧

    高手们喝着腊八粥,参悟了n年不透,来个不识字的文盲,原来如此这般的简单……
    说起伪装电阻,令我想起一件我的收藏,这也是电容,非常普通的104独石电容,1991年拆自一块不知用途的进口电路板上,我看上该电容是因为该电容实在是奇特:该电容是玻璃封装的,外观与常见的1/2-1W的玻封稳压管一模一样,电容芯则是一颗表贴电容,用线接触二极管的熔焊工艺通过触丝连接到引脚上,制造工艺非常漂亮。想不通的是,那个时候SMD器件刚刚兴起,连当时的286 PC主板都用不起,只见于当时顶级的IBM386上,那时的价格可是3万多一台啊,怎么高级的SMD电容竟然这么大费周章的当普通电容用呢,想不通只是口水直流,遂用普通的独石电容替下收藏之。

网友J:
玻封的电容、电阻偶家里还有好多啊

很久很久以前买的“维修包”里带的,
很多还是没参数的
那时查资料也不方便啊,都是靠肉眼区别,靠万用表和自制的电容表测量出来的:-)

网友C:
看来纯洋也是武打迷哦,哈哈,知吾者...

网友J:
呵呵,看把tyw乐得... 别扭啦,再扭尿不湿也掉了...

网友I:
那可不是普通的玻封电容啊

其它类型的玻封电容我也有,也是拆板品,外观像1/4W电阻,但芯不同,我说的那个当年还特意敲开了一只“研究”,证实确为SMD器件出身,两端为带镀层的焊脚,我直接将它焊在100mil间距的普通电容焊盘上,尺寸正好,这算是我用的第一只SMD器件吧。

网友J:
呵呵,偶最早的贴片元件来自于某不知功能的高频头,当时当宝

还有上面的微波管,可以把无线话筒做的很小很小,而且性能能好很多啊:-)

想想以前,要找个元件多么的不容易啊

感概ing...

网友I:
你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电容也确实不是我用的第一个SM

    我在更早的时候(83年)也拆过一个花了10块钱邮购来的高频头,那个头仅U段,在当时的国内没法用(没有U段电台),所以拆了里面的表贴高频管做无线话筒,PCB是刀刻的,放在清凉油的盒子里做“**”用来窃听我表哥谈恋爱,用两节手表电池或外挂电池盒供电,一段导线做天线,回想起来也是趣事一桩。

网友A:
哈哈哈~~~chunyang还干过这等坏事呀~~~

网友I:
就为这事,我破费了两颗手表电池,当时那可是咬牙才豁出

网友K:
呵呵

这个显卡上用了不少这样的玻璃封电容。厂家偷工减料,独石电容也没装够,引起花屏。我自己用补品补上的。玻璃封的好处是不容易在器件芯体表面结露,防潮效果无与邻比。这种玻璃封电容当时与同规格的瓷片电容价格比在10:1以上。
现在一些SMD电容需要防潮工艺的,一般是滴一滴树脂胶把需要保护的SMD器件包住。

网友C:
都几点了还不淌,哈哈,俺要上班去了

网友J:
这么早上啥班啊?

网友C:
厂搬到松江工业区,老板小车接还得赶一个半小时路了拉

网友J:
呵呵,真不知是该同情你还是该羡慕你啊...

网友H:
tyw 该自己作lb 了

网友L:
这么长时间在路上,辛苦了老T叔..

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上海上班,上下班也要这么长时间,那个郁闷..,现在好了,楼上楼下,哈哈~~

网友C:
俺明年退休了,带孙女了拉,哈哈

楼主:
谢谢了

谢谢各位网友了
tyw祝你生活快乐

网友M:
不错,学西了 ~!~

看来得称前辈们大叔了,一下就谈到83年了,那时我都还没出生呢~!~

都是强人,那时就搞高科技了,~

向强人前辈们致敬~!~!~虚心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N(2008-03-01):
83年我还在幼儿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