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看题目还以为楼主做定时炸*

楼主(2007-09-23):
昨天闲着没事就给电脑做了下清洁,估计有一斤的灰尘,搞完后仔细观察了一下所有的板和卡,这不看还好,一看吓我一跳,主板上好几个6.3v1000uf的电容都起包了,有个顶部都有黄东西了,真是那个急呀,手头上到是有可以更换的电容,可是就是怕把主板搞坏了,因为目前还可以用,没什么问题!~!

说来到是想到了一个问题,电脑在用的时候鼠标总会时不时的就不动了,后来排除了鼠标本身的问题和系统的问题,说不定问题就出在着电容上~~!
仔细看了下,估计是给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

目前电脑还在用,怕哪天突然就挂了哦 `!~!~!

网友A:
趁早换哦

主板做工分析 主板电解电容为什么会鼓泡

2003-12-6 5:06 电脑动力 LSW

  文/TNAK

  大家在中学上学时都学过电容的作用是滤波的,可以把脉动直流变成近似直线的直流。所以在主板上会有不少电容来滤除相关电路产生的杂波,特别在CPU周围有的主板会有多达10余个电解电容,这是因为CPU工作在几百兆甚至数G的高频下,必须保证电源的绝对纯净,这时就需要使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来滤波。由于主板的安装空间和限制,只能使用十余个小容量的电解电容(6.3V1500UF)并联的方法来达到大容量电容的效果。当电解电容的容量下降时,供合CPU工作的核心电压就会变差,其中会窜入周围电路产生的杂波和开关电源电路自身的波形,这时主机就会表现出系统极端的不稳定,运行速度下降,容易蓝屏死机。

  以前的许多杂志和网站上也都谈过有关主板电容鼓泡漏液的事情,大都集中在某一个或两个品牌。今天,我就来分析一下主板上的电容为什么会鼓泡?某网吧用了一批845主板,但是发生了CPU周围多个电容鼓泡漏液,造成主机工作时经常死机,没有正常运行,导致网吧生意下降,没有客源。出现问题的电容型号为:GSC,T10A,RE105度,6.3V1500UF。

主板上的电容为什么会鼓泡

  该问题出现的比较奇怪,845主板销售也不少,为什么只是网吧里出现电容鼓泡现象呢?为什么同样是在网吧里用的其他机器却没有出现此类现象呢?

  大家一般都会认识,电容只要鼓泡漏液都是因为过压造成的。其实,并非如此。电容鼓泡漏液的最终原因都是因为过热。电解电容因为其结构特性,内部装有电解液,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过压现象,这时电容的漏电流增大,电容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发热,导致电容的温度升高,电容内部的电解液会因高温变成气体致使电容内部的压力增大。当这个压力超过电解电容的铝外壳承受压力的时候,电容就会发生爆炸。为了避免电容爆炸造的不必要的人身和物品损伤,每个电解电容的顶部都有成十字或三叉及其他形状的压力释放点,这是人为的制造压力薄弱点,当电容内部压力过大时,就会从此处泄压,避免产生爆炸情况。

  再有一点,电容的耐压。标称6.3V的电解电容,其实际击穿电压应该为7.8V。而CPU的核心工作电压只有1.5V多一点。按理说,这个电压是无论如何不会造成6.3V的电解电容过压的。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主板结构。该型号主板CPU周围使用的电解电容是为CPU供电稳压滤波的,10个电容全部为并联结构,总容量为15000UF。其排列为一字排开。该主板支持PIVCPU,CPU的核心电压值为1.5V。这个电压是由开关稳压管T经过整流二极管D把电源输出的+12V直流电压变压后供应过来的。根据电路,只要开关管不击穿短路,电解电容绝对不会过压鼓泡的。如果真的是开关稳压管击穿,那CPU也一定会同时报废。

  仔细观察主板结构,这10个并在一起的电容并不是全部鼓泡,有的鼓了,有的没有鼓。如果是过压,这10个电容绝对不会有一个幸免。

  结果只有一种可能,电容过热!

  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这10电容中,靠近CPU散热器和波波磁环的电容都鼓泡,而在风扇卡座后面因为被支架遮挡的或较远的就没有鼓泡。大家都去过网吧,网吧的机器好象是成年不“洗澡”的,只有到网吧易手了,老板不想干了,把机器卖了,这时买机器的人才会为了多赚点钱,对机器除除尘。正因为网吧的机器是24小时不休息的,而多数网吧老板在开业的时候,为了降低风险购买的机器都是低档机,只要能开机运行就可以了。当然这些低档的主板满足家庭使用是绰绰有余有余的,一般家庭平均一天开机两个小时就不错了。但是因为网吧机器连续工作,再加上不除尘,CPU和主机散热不良,导致CPU散热器温度过高,会达到60-70度。电解电容短时间的靠近这样的高温物体,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几千个上万个小时的如此工作,各部分元器件会过早的进入失效期,电解电容会因周围环境温度过高,而内部压力过大,最后造成电容断续爆裂而漏液。

<H1>主板选购技巧 看清电容上做的手脚</H1>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07-05-13<hr>#e#引言:对于主板制造商而言,料件的节省只有围绕较贵的元件进行才能有效降低成本,而主板上CPU供电部分的电解电容与其他料件相比,其价格相对较高,因此成为主板厂商在料件上进行精简的首要对象。厂商如何对它省料?电容省料之后会留下什么隐患?消费者又该怎样判别产品是否省料呢?这些鲜为人知的“行业秘密”,还是请业内专家来为我们逐一揭示和分析吧!
  电容又称电容器(Capacitor)。它在电路中起着隔直流、通交流的重要作用。电容根据其在电路中不同位置的不同功能,分为耦合电容、滤波电容、谐振电容、旁路电容等类别。另外,电容也可按照填充材料(电介质)进行分类,如有机介质电容、四轴飞行器介质电容、电解电容、气体介质电容等等。电路图中一般用大写英文字母“C”来表示电容,图1中框选部分是电容在电路中的符号,C1是指无极性的普通电容,而后面两种则表示有极性的电解电容。
电路图中的电容符号
  主板的CPU供电部分采用大容量电解电容进行滤波,本连载的前两篇**中谈到了CPU供电部分采用多相供电,电能被存储在线圈中,然后被释放。这时,电解电容消除电路中的高次谐波,稳定CPU电压的作用就凸现了出来。
由于目前CPU的频率不断提升,随之而来的巨大功耗给主板的CPU供电部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在设计上要符合Intel提出来的电源规范外,在电解电容的选择上也更为严格。如果电容容量不足,将影响供电质量,导致CPU发热量增加,从而死机等可靠性问题。
  即便电容如此重要,少数厂商为在低价竞争中获取更多利润,总会找到一些让产品在短期内不会暴露缺陷的省料方法。主板上众多的小容量贴片电容,因价格较低一般不会省去,所以省料主要集中在价格较高的大容量电解电容上。

省料方法一:减少电容数量
    主板上的大容量滤波电容集中在12V电压的输入端和供电输出部分。其中,厂商进行省料的重点就在于供电输出部分。输出电路中所采用的一般是耐压值为6.3V、容量2200μF的电容。根据公式“C=I/(△V/△t)”,假设某型号CPU的平均电流为60A,△V=50mV,△t=10μS,就可计算出此处对电容总容量的要求为12000μF。如果采用2200μF的电容,最少需要6颗。如果某款主板在这部分只采用了5颗或4颗电容,且总容量达不到12000μF,就表示该产品在电容数量上“短斤少两”。减少电容数量之后,主板在短期内使用不会出问题,但长期使用后,因为电容滤波效果不好,就容易导致CPU寿命缩短,电脑不稳定,经常自动重启或主板电容爆浆等故障。
大容量、高品质的电容是主板寿命的有效保证
相关重要指标
●容量
    业内常说的电容大小是指电容的容量,容量大小数值由公式“C=εS/4Πd (其中ε是介电常数;S是两极板相对重叠之间的面积;d是两极板之间的距离)”计算而得,数值越大表示电容所能容纳的电荷越多。
    电容的容量以法拉为单位,并以大写英文字幕“F”表示。但是,由于法拉单位太大,普通电子电路中一般以微法(μF)和皮法(pF)为单位。三个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为:1F=10^6μF=10^12pF。在电路图中,通常会把μF后面的F省略,简写为μ,如2200μF会被简写为2200μ;而pF通常全部省去,譬如3300pF只标出3300。
●额定电压
    电容器的额定电压是指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可以持续加在电容器两端的最高电压。在这个额定电压以下,电容都能够正常的工作,所以在设计中通常要考虑使用电容的位置、电容两端电压的大小,选择合适额定电压的电容才能够保证电路的稳定性。如果由于电路某些位置出现问题,导致电容两端电压超过额定电压值,那么这个电容器就很容易被击穿。如果极性接反了,电解电容也将被击穿。
    额定电压有固定规格,常见的有6.3V、10V、16V等。通常在CPU供电部分用到的电容分为6.3V和16V两种,前者用于Vcore(CPU核心电压)的滤波电路,因为一般CPU的电压在1.4V到1.75V之间,所以6.3V的电容完全能够胜任。在12V电源输入端,由于12V电压的特殊要求,此处应选用额定电压值高于12V标准值的电容,因此业内普遍在12V电源输入端使用额定电压为16V的电容。
省料方法二:降低电容耐温规格
    厂商降低选用电容规格,其中最常见的是针对耐温值一项进行省料。某些电容的耐温值很高,即使电路整体温度无法控制在较低的范围内,电容也不会因此而无法工作。不过,一些主板本身设计就存在各种问题,在整体温度偏高的情况下,仍选用耐温值较低的电容,或使用外壳上没有耐温值标注的杂牌电容,那么主板的稳定性肯定会大打折扣(图3)。电容的耐温值通常有85℃、105℃等不同规格,从稳定性方面来看,耐温值越大越好。
电容外壳上的耐温值标识
相关重要指标
●耐温值
    耐温值这一指标对于主板的CPU供电部分非常重要。在电路中,主板的CPU供电部分一般靠近温度很高的CPU,如果通风设计不好,而使电解电容被长期烘烤,电解液会蒸发,最终导致击穿或电容爆浆,而失去电解液的电容也将完全失效。
省料方法三:使用劣质电容
    目前市面上的品牌电容质量相当不错
,如日系的SanYo、Rubycon、Nichcon等(图4),台系的Taicon、OsT、Evercon等。在主板电容的选择上,一线大厂大部分都选择日系产品,二线厂商则多选择台系电容。消费者在选购主板时,应该多注意主板所用电容的品牌。
一线主板厂商多选用SanYo、Rubycon、Nichcon等品牌电容
Taicon、OsT、Evercon等品牌电容多为二线主板厂商使用
  我国内地的电容品牌不计其数,价格较低,但质量却参差不齐。虽然它们当中不乏质量较好的产品,但总体质量与日系台系电容相比还有较大距离。对于一些非知名品牌的电容,判断其品质优劣的方法相对复杂一些,因为必须拆开电容进行分辨。首先,需要找到一颗同样品牌和规格的电容(规模稍大的电子城中一般都能买到),然后用尖嘴钳剥开电容外壳查看其内部铝箔是否和外壳吻合。如果外壳很大,而内部铝箔的尺寸非常小,那么这种电容在品质上就存在问题。其次要看铝箔和电解纸是否卷得足够紧密。最后,还应仔细查看电解液的状态,电解液在常态下应该是无色透明的油状物,但如果电解液发黑或含有杂质,那么这样的电容就一定属于劣质电容。
总结
    电容虽小,但它在主板的CPU供电电路中所起的作用却直接影响着用户的正常使用。因此,笔者对消费者的建议是在选购主板时应该将CPU供电电路中所用电容的品牌、质量、数量作为挑选的参考标准之一,不要因为产品的低价诱惑而被极个别厂商的小伎俩所蒙蔽。而对于那些极个别在主板电容上大做**的厂商,笔者则要忠告一句,降低产品成本可以通过减少一些附加功能来实现,但并不能以牺牲产品稳定性为代价。否则,最终将被市场和消费者所抛弃。

网友B:
好 详细啊

今天又学到东西

网友C:
注意,该电容切不可用普通铝电解电容更换

    主板电容鼓包、漏液等确实是因过热引起的,一旦发现应该立刻更换,但不可用普通铝电解,原因一是普通铝电解的耐温不够,原因二是普通铝电解的工作频率不够,原因一很好理解,这个原因二特别容易被忽视。工业级的铝电解电容满足温度要求的不少,但普通工规铝电解不能用在PC开关电源的滤波上,否则滤波效果会大幅下降易造成稳定性问题。
    PC专用的铝电解是低等效电感的,所以外形瘦高,耐温则主要由电解液配方决定。

楼主:
不多~!~!得赶紧排雷了

多谢"tyw"大哥!~!~

看来是必须得换了,"chunyang"大哥提醒的真是及时,我还差点就用普通的电解电容换了~!

耐温能在电容上看得到标示,可是工作频率和低等效电感怎么来判断,

电脑主板上的滤波电容在电子市场有没有专买的,怎么辨认,我怕被别人忽悠了 ~!~

网友D:
长了点见识

网友C:
看型号区分,外形也有参考意义

DCDC专用的铝电解有其专有型号,对比名牌主板上电容的标识去选购,另外注意,这类电容必然是瘦高的外形,凡矮胖的肯定不能用,但单凭瘦高还不足以确认,需要留意型号。最好买几个红宝石、松下、SanYo、Nichcon等日系品牌的电容,零售时,台系和日系的价格几乎没有差别,但要小心假货。

网友E:
选购主板的时候通常很喜欢看电容的牌子

网友F:
呵呵,电子城卖的基本上是假货,不过也能将就着用

网友G:
同意 chunyang 的看法

网友H:
电子城是鱼龙混杂,就看你的眼力了

网友A:
有旧主板拆几个用吧

网友I:
给内存共电的

你先看看给内存共电的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线性电源可以用普通的电解代换。

网友I:


楼主:
给主板换电解电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用一般的电烙铁可以不???

网友F:
问题不大。只是焊接时有点儿麻烦,那个焊盘很小,

但是电路板又比较厚,层数也比较多,所以不太容易加热。装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硬捅,小心把内层的铜箔弄坏了。

网友C:
要用功率稍大些的烙铁

至少30W,但焊接过程不要太久,拆元件时务必等待焊锡完全融化轻轻一拉即可脱离的地步,元件拆下后注意清理一下焊盘,多层板比双面板脆弱许多,必要的手艺和细心是关键。

网友J:
我拆卸过,很费力

电容的正极引线较容易,负极引线的焊锡不容易化开,大部分板子都有大面积敷铜,导致散热太快,可以先堆一些锡,取下电容后再把孔弄干净

网友K:
低等效电感的电容,用工具怎么判断呢?测电感?

低等效电感的电容,用工具怎么判断呢?测电感?

网友I:
更正一下

dai_weis 说的不对。
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正极最难拆。烙铁要开到480度才可以比较快的烫下。
太的太低了,时间长了会把板子搞坏。

网友L:
学习了,谢谢

低等效电感的电容,这点太难了

网友M:
顺便问一下tyw

tyw怎么帖你这样的内容上论坛啊?直接到网站上复制吗?

网友C:
靠查型号判断,外观可以提供辅助信息,前面已经讲的很清

测量的话,只能用专用仪器,测ESL、ESR等不是简单的测电感、电阻,那根本没法测量,其原理是用振荡电路分析波形响应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