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5v电压转换成4-20mA电流的芯片有哪些?

楼主(2007-09-24):
我是初学者,想了解一下将0-5v电压输入转换成4-20mA电流输出的芯片型号。我是用在DA上,是将DA输出的模拟信号也就是0-5v的电压变成4-20mA的电流。我查了一下好像xtr110可以,但是我买不到(我还是学生,一次只买一片做试验,可能人家不卖给我)。所以想问问还有什么型号可以用,另外xtr106是不是只能用于电桥电路呀?我用一个xtr106,可是总是产生不了电流输出,反复查了接线,好像也没问题。如果大家有xtr106不接桥路直接接电压输入的电路图能故能给将图片发上来呀?多谢大家帮助。

网友A:
re

用LM358可以搞定。
参看xtr115的内部结构。

网友B:
看看这个地址,一个那单片机DA可控的简单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