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功放问题

楼主(2007-09-24):
大家好
    我用TEA2025做了个功放,电路参数完全按照DATESHEET上给的,功放接好后接电脑输出的声音效果不错,但是我接ISD1100录音芯片的输出就拌有沙沙沙的杂音,请问怎么去掉?

网友A:
电路去藕可能做的不好

另外语音芯片本身也有较大数字噪声,做个低通吧。

楼主:
谢谢,我实验一下

谢谢,我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