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我的信号采集放大

楼主(2007-09-24):
传感器出来大概也就0.05mV左右,用AD623放大个2倍,然后ADS1110采集输出AD值

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啦。0.05mV,你放大两倍做什么。
给ADS1110用,ADS1110自带8倍放大,那你最少还要放大5000倍。

网友B:
0.05mv选用623?
用OP27/37还差不多.
放大两倍才0.1mv,能采样到吗?

楼主:
0.1mv采集不到?

ADS1110内置基准,2.048V,16BIT,那么最小的话,那么最小电压能采集到0.03mV吧....

网友C:
理论上能采集到0.03mV

但是你的电源噪声和信号噪声是多少?能保证的AD有效精度是多少?
如果只有两倍的放大倍数,你的信号动态范围有多大?

网友:
放大倍数太小了

只放大两倍测量精度太低

楼主:
传感器的信号是重量传感器出来的0-5mv。

谢谢LS2位的明示

现在修改了下想法:

模拟部分用LDO电源,7805,
AD623放大100倍
ADS1110的AGP4倍
623和1110之间加低通滤波。我是想在传感器稳定后再采集,那时候的信号应该趋近直流信号了。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谢谢给提意见的大哥大姐。。。

网友D:
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