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烧火牛?

楼主(2007-09-25):
各位前辈:我做了一个自动水泵控制器,是用可控硅来控制,控制电路上的电是由一个6V/3W的火牛经整流稳压所得5V电压提供给电路,线路的最大工作电流不超过50mA,此控制器是24小时通电的,现在的问题是该控制器老烧火牛,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赐教!谢谢各位!!!

网友A:
回楼主

请问是烧初级绕组还是次级绕组?稳压是用什么稳压的?

网友B:
变压器质量不好

楼主:
烧初级,我是用5.1V稳压管稳压的.

网友C:
换质量好的变压器

网友A:
检查电源 电压

原因有两个1.电源电压不稳定  2.变压器质量不好

网友D:
哦,换个水牛就不会烧了

网友E:
变压器激磁电流太大

是不是祖父级的e型叠片铁心变压器?

网友F:
用5.1V稳压管稳压

用5.1V稳压管稳压,不烧才怪。
晚上电压偏高,功率猛增。

网友G:
部份火牛空载比重载容易烧,大家相信吗?

俺刚出道时,工厂里有一个充电区,几百个小火牛对即将出厂的电池盒预充电,经常有小火牛烧坏,故障现象为初级线包中的温度保险融断。

经测试,这些火牛在空载与满载时,初级电流均一般大,怀疑是火牛设计不合理,工作磁密已达到极限。故空载时,火牛发热比满载还要大。

后要要求供货商增加每伏匝数,不再有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