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电磁**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09-25):
如何在10秒内把一个10法拉的电容充到300伏而不发热爆炸?
用220伏的交流电

网友A:
得做个高压电流源

原理和低压的一样,但得用高压大功率管。

楼主:
体积不能太大啊!!!!

chunyang是说用恒流充电?

网友A:
是的

体积不会太大,但也小不了,高压大电流的管子个头都不小。

楼主:
电容我造不了,选哪种电容好呢?

N个电解并连总不行吧?体积最大就属他了

网友B:
3000库仑!10秒恒流充电,需要300A的直流电流!充到300V,这个电源得90kW。

网友C:
楼主搞什么飞机?

网友D:
难道LZ是想做这个玩意???

 相关链接:http://www.powerlabs.org/railgun.htm

网友E:
啥东西??/电磁**?

网友F:
9楼的图有意思,能介绍一下是啥东西

网友G:
就是吗?那是啥迷东东呀?

楼主:
充满后再用0.1秒以内的时间放完

如果10法拉太大,可减小到2法拉

网友H:
这是什么机器呀? 看上去像是杀伤性武器

网友D:
自己点开链接看啊

网友I:
从能级上看,楼主不像做电磁发射装置

0.1秒放完电,初速能有多大?打蚊子么?

==========================================================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3楼: 充满后再用0.1秒以内的时间放完

如果10法拉太大,可减小到2法拉

==========================================================

倒像是某种脉冲焊接设备。

网友J:
电磁**

呵呵
很有意思

网友E:
lz真的做电磁**?

网友K:
说是电磁枪还行,威力小了点

网友I:
威力不小了

普通步枪弹重10克,出膛最大初速为900米/秒,动能为4050J,楼主的电容贮存能量450KJ,如用来发射这步枪弹,设只有10%转换为枪弹的动能, 枪弹也具备45KJ动能,出膛初速将达到3000米/秒,目前的靠火*发射的枪弹,初速不超过1500米/秒,射程最远的狙击步枪,也不超过1200米/秒

网友J:
什么名字啊?

chunyang大哥

网友L:
木头东瓜 开始幻想了,呵呵!

网友M:
关注,自己做个可以学习拉登了,哈哈

网友E:
呵呵,ls好主义,不过,这个又不是大规模杀伤**,一次杀一个,浪

网友A:
告诉东瓜

Stargate系列,有电影和连续剧,正在播出中,据说还有电影版要发行,该科幻系列目前是美国连续播出时间最长和收视率最高的科幻肥皂剧。

网友C:
《星门》的确有那么个故事。呵呵,

离子**就是不卖给地球人。由于过于自信和吝惜,结果还是被金牛人灭了。可悲的文明。

网友N:
是见识了,还是老鸟有学问

网友C:
纯阳也看得这么详细啊!呵呵,

握手,拥抱!

这个系列片的确有很多不错的故事.肥皂剧...尽管不是每集都那么精彩,“桥不怕旧,最紧要受”.

网友A:
毕竟是电视剧,制作费用摆在那,跟电影根本没的比

    比较喜欢该剧的原因是其主线的逻辑性较强,不像其它科幻剧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对技术的幻想也都基本上在情理之中。科幻连续剧有比科幻电影在叙事空间上的优势,但细部经不起推敲,所以得大部头的在短期内看完(我挑着看的),真像实际播出那样来个十几年的马拉松,那兴趣反而没了。

网友O:
LZ:是在做人造金刚石吧?

楼主:
是一个强放电装置

瞬间的亮度如夏天的中午,甚至超过

网友P:
楼主是要做充磁机

给磁钢充磁用的。电容是要并起来用的,电源部分订做一个大变压器比较好。

网友D:
哦,原来是闪光弹

找个大功率的电焊机改下绕组吧

网友Q:
...

恐怖,那个盒子里装的全是电容

网友D:
呵呵,那家伙本来就是一恐怖分子啊,不过还是觉得没这个

网友R:
估计电容选择就成问题

期待LZ成功

网友S:
我比较偏好 BS Galatica

网友T:
我想是要做雷击试验

我想是要做雷击试验

网友T:
极限尝试也是种科学

LZ可和我联系,我有想法  linxinchun2@hotmail.com

网友T:
方法1

这个能量太大,我想可以用小电容充电(如1/200),充电后并在一起,然后串接到电感,然后倒到你要的电容里面,这里的控制开关就直接用机械的开关,可以用手动或电动控制的,不能直接用大功率控制管,哪个成本太大也没有必要.当匹配好你的预充电容和最后需要的电容容量时正好可以在电感电流从小到大再变小到0时把一边的能量倒进需要的电容里面,如果用在汽车什么的里面可以和机械的特性(机械开关)一起考虑.这样的几个好处
1,前期能量的积聚可以分步不会产生电网冲击,好比用200个小电容并成一个,那么瞬间就只要1/200的功率就可以充满一个小电容了.
 2省成本,这里有几个考虑,控制开关用机械的,肯定比巨大的控制开关便宜(高压和大电流),另外充电需要比较小的功率就不需要昂贵的充电设备.
3机械开关的启动和关闭都在电流0状态,没有开关过程中的电流冲击
4充电时间完全可以通过电感和电容的容量来计算
5没有充电的损耗.

不管如何,你的电容本身一定要耐得住这么大的瞬间电流发热的冲击

网友U:
还有个问题

电容耐压肯定要高远于300V

网友V:
方法

用220伏的交流电是不行的,要先整流,然后对电容充电,可以用大功率管做充电的开关。用几个电解电容串在一起,并在电容上加匀压电阻。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W:
问题一堆,放电容易,但如何停止放电?

这么大的电流不可能突然消失,产生的电势足以烧毁你的电容。

网友X:
满足5楼的条件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ESR越小越好.

网友Y:
不懂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那玩意儿 搞毛啊

网友Z:
问题是电容特性达到这个要求么?

网友AA:
是不是做防身设备的

网友AB:
电容并联

如果做大型机器,可用微电感,低省耗电容CBB电容并联,多个电容就可把热量分散。

网友:
10法拉的电容 而且 耐压 300伏

估计 电容  体积  比的上   中信大夏

网友:
怀疑楼主有严重的恐怖主意倾向

小心国家安全局来找你...

网友I:
通过一个电感充电怎么样?

大功率恒流源不太好弄,可靠性也差。

俺认为用较低的电压充电,充电回路中串一电感,检测充电电流过零时断开即可,由于电路刚好完成半个振荡周期,不会产生过压。

网友AC:
不懂呀

好像不懂啊

网友AD:


楼主:
用交流电充电应该可行

1:交流电充电,接一可控硅
2:刚充电时,调节触发角,使电压低点,这样电容就不易发热
3:随着电容电压的升高,继续调节触发角,使充电电压也升高
4:当充到300伏时,停止充电

网友:
不 现实 的东西 很难弄个 1F 的电容

10法拉的电容   而且 耐压 300伏

估计 电容  体积  比的上   中信大夏

楼主:
如果用恒流源充电

假设电容是1F
根据公式C*V=I*T得I=C*V/T=1*300/10=30A
对于法拉电容来说,30A的充电电流是不成问题的
但不知300A会怎样?

30A的恒流源怎么做呢????
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电源对 RC 充电,电流呈指数减弱

如果 电源 电压呈指数 上升   那么正好  恒流

网友AE:
当 R<2倍 ( 根号(L/C) ) 电感电容回路会震荡

引用 网友I: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55楼: 通过一个电感充电怎么样?

大功率恒流源不太好弄,可靠性也差。

俺认为用较低的电压充电,充电回路中串一电感,检测充电电流过零时断开即可,由于电路刚好完成半个振荡周期,不会产生过压。

网友I:
没有影响的

引用 网友A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63楼: 当 R<2倍 ( 根号(L/C) ) 电感电容回路会震荡

===============================================================

我已指出,电流过零时断开,振荡只经过半个周期,负半周都还没开始就断开,振荡中止了。

网友AF:
加这么多电容 似乎是lz对电容的理解不够

电容加到一定程度 再加上去的效果等于零
我相信2法拉 和10法拉能达到一样的效果,但是2法拉充电就相对方便不少,甚至我怀疑lz根本用不上这么大的电容,0.1法拉可能都够了!

网友AG:
楼上 还我今生 的理解错误

网友:
10 法拉 的电容 是 什么 的概念

网友AH:
威力啊

威力是小了点

网友:
supersec 怎么 才算 威力大 啊??

网友T:
用220V直接整流正好

用220V直接整流正好

网友AI:
这样的思路是不是可以借鉴啊

网友AJ:
YOU DIAN YI SI

不错的冬冬哦

网友AK:
这个咚咚

是个好动动

网友AF:
maychang老是在我后面批评我 哎

不过批评归批评 你得说点东西出来啊 好让我心里塌实。。。

网友AG:
奇怪

“maychang老是在我后面批评我 哎 ”
有谁在前面批评你吗?

网友AL:
杀伤行武器?

网友AM:
9楼的那个东西做出来了么?

有谁试过没有?

网友AF:
好 服了maychang

你让人感觉很有压力啊~~~~

网友AN:
不可肆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