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电,是用1根线,2根线,3根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9-25):
再补充一下

高压直流输电原则上也可用1根电缆,但实际中采用2根电缆构成所谓“双极”馈电网,优点是当一根电缆故障时,可以利用大地做参考输送至少一半的功率,可靠性大幅提高。

楼主:
三峡到广东就是这样传输的?

楼主:
与交流比较省了不少钢铁

网友A:
材料方面主要是省铜、省钢,占用空间也小

但最大的优势是能量损耗小

网友B:
三峡到广东应该是交流电吧?

网友C:
50Hz交流电的波长是600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