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7-09-26):
今天看到一个开发板的图,有点不懂,我觉得接在CLKIN的33欧的电阻是阻抗匹配的吧,但是这个电阻如何确定大小呢,如果我选16M的晶振,那该是多少呢?
还有为什么在有源晶振的电源接一个600欧的电阻

网友A:
电容

4脚要接滤波电容吧。

R4不是阻抗匹配用的。主要是防止信号过冲和振荡,减少EMI。

网友B:
有源晶振的电源接的不是电阻,而是一个磁珠电感

要求在100MHz时的阻抗为600欧姆

网友C:
4脚要加电容,这是常理

R4与后面的输入电容组成一个RC电路,改善EMI性能

网友D:
L2的引入确实属多余

对地并去藕电容则是应该的,R4的意义则不大,可以省略,讲究EMI还不如在PCB上下功夫。

网友E:
chunyang正解

 L2的引入确实属多余。不过对于R4,应该是根据PCB板,外壳来定。有的PCB外形的关系EMI只有调整其它地方,如:R4来达到目的

网友F:
L2是bead,用意是改善emi的,不过确实有点多余

R4防过冲,改善emi,术语叫源端端接
其实也有阻抗匹配的意思
根据频率选用,好像一般也就33,49欧之类的

网友G:
呵呵

果然有见地啊

网友H:
有时不是防过冲的

1. 如果接长线,就是阻抗匹配,防过冲振荡

2. 很短的线也有串电阻的,这时的设计意图应该是构成RC滤波,把信号跳沿变缓慢(也就是降低带宽), 减少谐波干扰

第2种做法效果如何,就看时钟频率和具体布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