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外接电源到设备的地方,设备上ESD 保护用什么器件?

楼主(2007-09-26):
12v的外接电源到设备的地方,设备上ESD 保护用什么器件?怎么设计啊?

网友A:
不理解你的意思

楼主: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一个设备,要用到12v的外接电源,设备上的电源接口部分要做ESD保护,用什么器件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还是不明白!你可以试试这个

1)不知道你的12V是多大的电流
2)不知道你要达到多少伏ESD保护
你可以用压敏电阻。二极管,TVS, 仿**,等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