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的处理

楼主(2007-09-26):
一个30s的方波(3V),怎样才能使其上升沿和下降沿各产生一个触发信号,分别控制两个开关,相当于上升沿时按一下轻触开关1(ON),下降沿时按一下轻触开关2(OFF).

网友A:
用T触发器

其中一个触发器在信号和时钟端加一个反相器

网友B:
用单稳态电路74HC123

该电路可以上升沿触发,也可以下降沿触发。
如有必要,加施密特电路整形。

网友C:
用微分加非门也成。

楼主:
多谢各位!

用4楼的方法实现了。等买了触发器和单稳态再试一下,其实思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D:
那干吗不直接电平控制?

高电平ON,低电平OFF?怕干扰加滤波或滞后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