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晶振的负载电容标准配置的都是12.5pF的?是吗?

楼主(2007-10-09):
可美信的DS1302却要求6pF的,而6pF的这种非标的是比较贵的。
为何?还是我理解错了?

http://www.maxim-ic.com.cn/getds.cfm?qv_pk=2685&ln=cn
见上面美信资料的第4页有关X1、X2引脚的解释,以及第8页再一次提到。

还有一个AN58.PDF,不过我正在看。

它为何弄个非标的?不解!
如果这样的话,普通的32.768kHz的晶振是不能用的,因为都是12.5pF的负载电容,是不是这样?

网友A:
着电容要求并不是太严格的。

网友B:
它指的是内部CL,不用外接。

楼主:
我拿到了西铁城的,居然也不行,晕啊!

同一块板子,其实以前一直可以的,只是因为原来从市场上买的用完了!

这下统统的不行了!
http://www.maxim-ic.com/appnotes.cfm/an_pk/58
这个AN里是明确有西铁城CFS206这个晶振的,怎么也不行,我手里的就是CFS206

网友C:
国内市场上一般M级的晶体负载电容多为20p

    M以下的多为12.5p。
    6p当然也是标准,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和其它规格完全相同,中国市场比较特殊,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绝大多数生产厂的制造工艺及设计都是抄来的,加上业主的短视,本身基本上没有研发力量,所以产品无法细分。不过中国企业的这种做法可以最大程度的控制价格,普通晶体的生产基本上已经是中国小作坊企业的天下了,跨国公司都不是对手。
    严格意义上讲,任何合理范围内的负载电容值都不影响制造成本,只是要知道怎么做,找大点的厂家谈吧,只要有量,对真正掌握技术的厂家而言,不会因此问你多要一分钱。

楼主:
多谢chunyang老师,刚发现一个要害:

CLOCK HALT FLAG
Bit 7 of the seconds register is defined as the clock halt (CH) flag. When this bit is set to logic 1, the clock oscillator
is stopped and the DS1302 is placed into a low-power standby mode with a current drain of less than 100nA. When
this bit is written to logic 0, the clock will start. The initial power-on state is not defined.

晕,必须对CH位写零才能起振!
我开始都是没加MCU直接用示波器看的,刚才发现只要我一设置时间就起振,于是开始直接怀疑极可能与设置还有关,查手册一看果然……上面摘录自DS1302的datasheet。

网友C:
一般来说,负载电容不影响是否启振

但同一外部条件下,负载电容不同则振荡频率不同,对需要保证频率精度的应用而言,除了晶体本身的制造误差外,负载电容的大小也必须考虑。

楼主:
那如果不起振是不是就是晶振的本身质量问题呢?

除了比如需要设置等外部因素导致外.

感觉这个晶振一般也是不容易出问题,但一旦碰到了就特讨厌,就是不振或者有时振有时不振!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最大可能是不是就是晶振质量问题?

再次感谢chunyang老师的详细指点!

网友D:
这个当然并不是一定的,主要跟频率有关的

Cl=(Ce+Cin+Cs)/2
Ce就是外部所接
Cin是ic的输入电容
Cs是trace电容
Cl厂商会给出的

网友C:
这个不能说是质量问题,人家的参数本来就不适用

必须严格按器件手册推荐的参数找合适的晶体(注意不是晶振,二者不是同一东西,晶振不存在这些参数)。

网友E(2020-08-25):
M级以上的晶振负载电容要看手册,M级以下的晶振负载电容都是12.5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