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去火花电路

楼主(2007-10-09):
    我做了一个使用继电器控制220v市电的板子, 实验了1年多,前两天去火花的电路突然出了问题,电阻炸开了.
    我用的330欧,0.25W的电阻和0.01uf/1KV的电容串联.炸开后测量电阻值为3M欧,电容被电阻炸裂.
    继电器切换电流约为0.5A, 请问这种条件下使用0.25W的电阻是造成损坏的原因吗?是不是使用功率大一些的电阻就能避免呢?

网友A:
功率显然不够了,那可是220V,瞬间电压会很高。

网友B:
你的电阻用的可能小了点

网友C:
电阻功率太小了  最小0.5W

楼主:
电容有可能是耐压值不足吗?

    谢谢各位!

    我也不确定是电阻损坏炸开把电容损坏,是不是可能电容质量问题耐压值不足造成电容损坏,接着电阻再损坏呢?

网友D:
既然用了1年,电阻要是功率不够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