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好焊点的电压监控芯片

楼主(2007-10-10):
要求是当电池电压低于3.08V(略高亦可)时关闭LDO(关闭EN),即RESET功能

当电池电压低于3.15V时,给出一个信号给MCU报警,即有LLO输出或PFO输出

有手动复位功能,即MR

这样的芯片有是有,但都是SMD等不是人焊的封装.请DX推荐一个好焊,容易买到

的芯片

网友A:
表贴的才好焊

只要不是无脚的封装,表贴元件都很好焊。

网友B:
LZ

其实SMD很好手工焊接  最好是有一台恒温电烙铁

这样的芯片有是有,但都是SMD等不是人焊的封装.请DX推荐一个好焊,容易买到
的芯片
应该把这句话:但都是SMD等不是人焊的封装   改为:但都是SMD等不是手工焊的封装
 改了听起来舒服一些!!

楼主:
chunyang

mini soic也不是很好焊,间距只有5~6mil

网友C:
俺们公司做显微镜

偶从不怕焊这些玩意,嘿嘿

网友A:
一样很好焊

用拖焊的方法,小手艺而已。

网友D:
只要不是没有脚伸出来那种就非常好焊.

如果焊惯了就是一样的了.

网友E:
小手艺,好焊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