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头

楼主(2007-10-10):
寻找一款合适的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头.
它可以连续接收38K的红外线信号,且响应速度快.工作电压3~5V.
我找了很多都不能连续接收.
望大家推荐
谢了.

网友A:
当然不能连续,连续就变成背景噪声了

网友B:
用HS0038,我用过的,好用。

你指的连续接收是指相应速度要快吧,一般的HS0038都能满足。

楼主:
楼上的
HS0038我知道
就是封装太大
有没有更小一点的
贴片更好

网友C:
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头不能连续接收38KHz载频的。

量多应该可以找厂家定制,要不只能自己用红外接收管再做放大、选频电路了。

楼主:
顶起来继续找
HS0038就能连续接收
只是封装太大

网友B:
贴片的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感觉HS0038不算大啊~~

网友D:
不太明白啥叫连续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