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采用什么型号的吸收二极管好?

楼主(2007-10-10):
本人要设计继电器驱动电路,驱动电流电压都不高,5V/30mA,但是要求可靠性要很高,请问采用什么型号的吸收二极管(并接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好?

网友A:
最常用的400x整流二极管就行,当然用1N581x系列肖特基管更好

网友B:
小功率的4148也可以。

网友C:
续流用的,用4148完全可以

楼主:
4148感觉太弱了

4148感觉太弱了,

网友D:
二极管离线包越近,效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