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dc0-5v缩小4倍

楼主(2007-10-11):
各位大侠:
         我想把dc0-5v缩小4倍,但不能使用双电源运放,我的电路中没有双电源,也不想做的太复杂,各位有没有好办法!别说用电阻分压袄!
谢谢!

楼主:
问一下LM358

另外LM358的输出能近0-0.1v吗?有谁知道啊!谢谢!

网友A:
用运放的本质也是电阻分压。只不过运放的输出阻抗低些而

楼主:
您的意思没有更好的办法咯!

谢谢!

网友B:
你这样的条件只能用电阻分压

用运放必须有负电源,否则0电压附近一定存在死区,用轨对轨运放好些,但依然不能完全解决。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

看来只能用电阻分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