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推荐个霍尔开关

楼主(2007-10-11):
在一篇论文中看到的:
使用霍尔集成片,通过计车轮转过的圈数完成机器人行走路程测量

我也需要一个类似的霍尔开关,请高人推荐个

楼主:
顺便问一下,霍尔开关跟干簧管有什么区别

比方说是灵敏度?寿命?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A:
灵敏度,响应速度都相差很多

网友B:
大概的说吧

霍尔元件,当磁性物体靠近时,电压输出会渐高,但不是线性。。。
霍尔开关应该是利用这个原理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