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IC总线的实际负载电容怎么测量?

楼主(2007-10-11):
(无正文)

网友A:
带两个IC一般没问题,

负载电容指的是整个IIC总线上的等效容性负载,和布线板材有相当的关系。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知道两个IC是没有关系的,而且负载电容也是受整个通路影响的,
但是这个等效容性负载如何测呢?

网友B:
晶体管 (OD输出端)由导通变成断开时

总线电压上升的波形(指数曲线)就反映了总线 RC,用示波器就可以大概评估
R(上拉电阻)已知,电容也就知道了
400pF 也是人为的规定,你要的不是电容量,而是总线时序
如果 Master 是自己用 I/O 口模拟的,你放慢总线速度,电容再大些也没关系

网友C:
同意楼上,现在很多都是软件模拟了,硬件都没有那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