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击器

楼主(2007-10-11):
通常电击器输出50kv高压都是指空载,如果和人体接触后,负载下降,还能输出那么高的电压吗?
高压没有,还能打人吗?
好多人说只要抓住电击器两极,它就再放不出电了,有谁试过吗?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自己试试?

楼主:
胆子小呗

你来不来做志愿者?

网友B:
通常的电击器功率比较小,

它的高压经过整流后变为直流,然后再接储能电容。等电压充到一定高度后,击穿空气从而放电。
从而产生一阵阵强烈的电击。如果直接接上,电流就比较小了。当然也得看什么样的电击器,
不要乱试,可以用电阻实验。

网友C:
电击器原理

我知道的电击器有3种:
1、自激式反激升压器,直接由电池经反激变压器升压至数KV,然后经倍压整流获10~20KV输出,倍压电容兼作储能电容;
2、反激变压器升压至数百伏,电能储存于uF级的储能电容中,然后经过触发电路控制可控硅,经二次变压器升压,获20KV以上脉冲输出;
3、功率LC振荡器,驱动陶瓷压器升压至3kV左右,再经多倍压获10~20KV输出。

从实用效果来说,第1、3种由于有高压储能电容,能产生极大的放电电流,放电能量密度大,电击效果好。第2种放电能量很小,好处是可轻松获得50KV以上的高压,看起来更吓人。

电击器的打击作用来自电流,高压的作用是击穿空气。一担空气被击穿,相当于在电极与人体之间加入也导体,放电电压虽然下降,但放电电流增强,产生强烈的电击作用。

而第2种电击器电流不随放电距离的减小而增大,电击效果差很多,其很长的放电火花的威慑作用,远大于电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