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器问题

楼主(2007-10-11):
现电路使用一反相器将SPI主机的CLK反相,因从机为mode0,主机为mode1.
现使用的是一三极管反相器,反相后接收数据有问题,接收移了一位.
请问什么原因.输入端为1Mhz,我认为会不会是电容产生了延时导致的.请高手解达,
反相器原理图如下:

网友A:
看看输出波形

R1太大了点,三极管饱和不了。
R1建议改成47K

楼主:
Re:楼上

9014的放大倍数有200-600呢
现在SCLK倒反相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移位了

网友B:
沿的位置不对造成的问题

R1要大幅减小,晶体管可换成9013,9014是低频管。

网友A:
不能这样做设计的,这是常理

9014放大倍数还有50的,你相信吗?

你不能因为你的这个设计要求来料全检吧?
检测的成本可能高于器件本身。

网友C:
呵呵

换成9013,9014是低频管

50步和百步的差别。9011-9015的特征频率在比较接近的范围内。

楼主:
RE

换成47K也是一样的....

网友C:
再去掉D1

楼主:
RE:all

D1,不能去掉,我现在发现第一次读出来的是正常的,第二次读就不正常了...
而且我用内部连续读四个字节,能正常,我一个一个的读就不正常.控制一芯片IO口能正常控制

网友D:
有延迟很正常,导通延迟,传输延迟,rc延迟

移一位是什么意思?
一个clk?

网友E:
元件选择失误

三极管换不换无所谓,基极电阻太大,建议换成10K或15K,甚至10K以下
二极管4001最高工作到100KHz就不错了,在这里起破坏作用,建议换成1N4148
如果还不行,那就没辙拉

网友F:
1M能用9013?

9018吧

网友C:
能用

不同厂家的9013特征频率为60M-200M不等,这里够用了。

网友F:
为什么我用9013连几百K的信号都过不去?

方波失真变成正弦,最后之后用74HC的器件代替

网友G:
搬个凳子看

网友H:
三极管倒相延迟问题

1、用低频管做时钟倒相,脉冲边缘会变“圆”,后级判断1的时间有延时;
2、集电极电阻较大,密勒电容影响较大,在输入电阻共同作用,控制信号有相移;
3、最主要的一点,三极管作开关时,有开启延时,关断储存时间,有较大的相移作用。

网友I:
有道理

请教一下各位.
问一下,那个二极管为什么不能取掉?

网友H:
去掉二极管也没有用的

要想解决问题,只有用MOS反相器,其延时一般在20~30nS

网友I:
啊。DAVIDLI大哥

大哥DavidLI,我是说为什么它这里要加个二极管反向呢,不太明白这个目的啊。
能不能麻烦解释下啊

网友H:
钳位作用

如驱动电平幅度较大,在负半周时,可将三极管发射结反偏电压限制在0.7V,保护其不被击穿,1N4001的结电容不算很大,仅20pF左右,但其反向恢复时间较长,不宜用在此处.

网友I:
盼哪个高手来说说那个二极管的作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