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二极管的问题求解?

楼主(2007-10-12):
我现做一烟雾浓度检测的仪器,就是利用一个红外线LED发射,另一边用PIN光电二极管接收.如果有烟雾通过管道的话接受信号强度就变弱从而AD检测出来了.现在问题是:存在漂移问题.红外线发射老化48小时后光强度变弱了,LED发射我是用基准电压2.5v串一精密电阻100欧然后再串接LED发光的.有无更好办法解决漂移问题,谢谢了

网友A:
要选合适的LED型号

补偿也可以,检查变化量的变化速度,缓慢渐变和快速突变的含义不同。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温漂

至少该用恒流驱动
如果是时漂, 老化一段时间可能趋于稳定

网友A:
不错,该用电流源驱动

楼主:
电路搭的功能就是恒流源驱动

940nm的红外发射,没有用PWM调制驱动LED就是恒流驱动.接受用的是电子科技集团44研究所的3.6*3.6的光电二极管.存在问题就是光强变弱.会不会LED在一段时间老化造成能否稳定下来呢

网友C:
要设计“调零”旋钮。在无烟室,调零了。温度光强稳定度

楼主:
对LED驱动用何种方式好?

调零我利用软件加了,但感觉不好.用户不习惯用一段时间就调零

网友D:
自动调零

楼主:
自动调零不行,会牺牲精度

需要 软件约定AD在哪个范围内是零点.也就是如果漂移到底是LED漂移还是实际有烟雾造成的

楼主:
人气不旺,没人做过同样产品吗?没有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