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ECL电平的触发器,处理频率可达10MHz

楼主(2007-10-13):
请问有没有ECL电平的触发器,处理频率可达10MHz以上,因为要接在AD9500后面,所以想用ECL电平的触发器。

网友A:
10MHz 用得着 ECL? 10GHz?

如果只是电平问题, 还不如先电平转换再用 CMOS

网友B:
有是有,但问题正如赤版所言,不值得

10MHz,现代任何工艺的电路都可以对付。

楼主:
电平变换延时确定不?

问题是这中间有延时,而我是用AD9500产生可编程延时,不知道电平转换电路的延时是固定的,还是随温度变化的?
 经过触发器后还要送到ECL电平的脉冲产生器,这中间要经过ECL--TTL,TTL--ECL 两次电平变换,中间的延时不确定啊

网友B:
你的系统工作频率不高,延时远小于你的工作频率

楼主:
中间的延时我要知道才行,加了电平转换后还能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