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整流解决方案 要求 桥式 10,000V 1A 50Hz

楼主(2007-10-14):
(无正文)

网友A:
还要考虑高压绝缘.

网友B:
有专门的高压硅堆

其实质上是由很多高耐压二极管串连而成,可以买到成品。

楼主:
chunyang 同志 好

能详细的说说 吗??
是整流桥 么?
还是二极管?
还是硒片?
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B:
说说“整流桥”和“硅堆”

    整流桥特指整合型的桥式整流器件,内部封的是4只二极管搭成的桥式整流电路,故有4只引脚,但“硅堆”特指多个二极管串连的合成器件,只有两只引脚,早年间半导体二极管未问世时用的是一种叫“硅片(硒片)”的单向导电器件,其反向击穿电压很低,即使用于低压整流也得多个串连才能不被击穿,所以留下了“硅堆(硒堆)”的名称。到了晶体管时代,虽然二极管耐压已经可以做到KV级,但更高电压的应用场合如10KV、100KV级就没有单个二极管能够承受了,只好用串连法解决,形式上和老爷级的硅堆一样,名称也就沿用下来了。CRT电视/显示器中行输出变压器输出的高压就用硅堆整流,合用的具体型号要查厂家资料。

网友C:
硅桥有全桥和半桥之分,全桥有四个二极管,半桥只有两个

不过半桥似乎比较少用。

网友D:
开关电源用的那种就有半桥吧?

多是两个背向二极管。

网友C:
对对,突然想起来了,开关电源上比较常见,主板上也常见,

TO220封装的我还见过不少。

网友B:
不错,忘了半桥了

网友D:
都才想起来啊?

原以为我是多此一举的呢

网友E:
此方案难点在 1A/10000V

楼主:
chunyang的回答很详细,很具体

谢谢 各位 的回答
谢谢了
我有了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