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规格请教!

楼主(2007-10-14):
   附件是一款IC的规格,其中有些我看得不是很明白,已经做好标示了,还请懂的解说一下,先谢了!由于文档大,规格中的有些页面被我删除了,如果需要知道全部内容,可以在网上直接搜索到。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4185412501.rar

网友A:
参考一下

什么是RMS(额定输出功率)? 额定输出功率可以说是所有功率标注方法中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它指的是功放电路在额定失真范围内,能够持续输出的最大功率。也称为“有效功率”。创新音箱一般使用RMS标称功率输出指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所以才没人回答呀!可能对有经验的人是很简单,但目前和我一样,还不是很明白的人也有,还希望知道的解说一下,先谢了!

网友B:
我来试试

THD+N:译成中文是“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理想的音频功率放大器,若不考虑该功率放大器的增益大小,输入一定频率的正弦波信号,其输出也应该是没有失真(波形没有变形)、没有噪声的正弦波信号。但真实的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音频信号总会有一点失真,并且叠加了噪声(在正弦波上叠加了高频杂波)。这种失真是较小的,从波形图中也难看出来,只有用失真仪才能测出。波形的失真是由于在正弦波上加了多种高次谐波造成的(如3次谐波、5次谐波等)所以称为总谐波失真。理想的音频功率放大器没有谐波失真及噪声,所以THD+N=0%。实际的音频功率放大器有各种谐波造成的失真及由器件内或外部造成的噪声,它有一定的THD+N的值。这个值一般在0.00n%-10%之间(n=1~9)。

- 0.3v ~ + 0.3v:我的理解是你的音乐输入电平范围,由于没有完整的IC DATA SHEET,只是理解

VOD=0.6V:此电压是两个功率管完全导通的压降

VOPEAK = (2RLPO):此处是:Po=Vopeak^2/(2*RL)的变形,他的公式中的括号应该是“根号”

AVD ≥ (PORL)/(VIN)=Vorms/Vinrms:他的公式中的括号应该是“根号”

还有一个我就不知道如何解释

楼主:
回ayywd

     先谢谢回答,好像是那个理!“1Wrms”里rms是什么单位?"PDmax=(Tjmax-Ta)/Oja":Tjmax是指结温吗?“Oja”是指什么温度?规格里给出了四个值,在具体计算时应该取那一个值?还请大家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