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关于DA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7-10-14):
各位高手:
  我将32点的数字量经DA转换得到一个小信号的正弦电压,又放大,但放大效果不是很好,有许多锯齿波纹,是因为采样点太少的原因,但规定又不能增加采样点,请问对这个得到的小信号怎么处理才能得到比较平滑的正弦波呢?谢谢!

网友A:
加滤波电路就好了

网友B:
这样行不行

用数字信号产生方波,然后,把这个方波转换成三角波,再用精密转折点电路转换成正弦波。

楼主:
多谢大家

我用了RC滤波.确实有一些效果了,但不具体电阻和电容要去多大呢?我这是50赫兹的正弦信号,幅值在1伏左右

网友C:
你学那么多么模拟电路, 干啥呢?都吃了?

网友D:
虑掉DA的频率,大于正弦的频率(50HZ)

取fc=200HZ试试